菜鸟提问:绝对型编码器与PLC的连接方法

楼主(2005-11-05):
请问各位大虾编码器与PLC连接,如何接线啊,它的零点如果跑了,如何回归啊,我单位以前都是用编码器接凸轮控制器,然后在接进PLC的,编码器直接和PLC连接还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A:
如果转速不快的话直接与PLC的输入模块连接即可,如果速度较快则需要选用PLC滤波时间较断的输入模块,例如西门子的16点硬件中断模块(该模块的滤波时间可调)。如果告诉我具体的编码器型号和准备选用的PLC的品牌我可以帮你出出具体的主意。

网友B(2007-09-24):
PLC的品牌是AB有好主意么

网友C:
我也刚用,好想要用个寄存器,

网友D:
绝对型编码器(多圈)与PLC的连接有多种方法,简单介绍几种:
1。SSI或各种总线连接,缺点是要用专用SSI接口或总线模块,有的PLC还没有,成本较高。

2。并行连接,进PLC的开关输入模块,但多圈的位数高,要十几、二十几根线缆,可靠性降低,成本上去了。

3。4--20mA(选择有模拟量输出功能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进模拟量电流模块,缺点,精度有所牺牲。

4。MODBUS RTU进485通讯接口(要有双向功能的),缺点:要专门编程,速度可能降低,有时设备地址会丢。

一般的单圈位数低的用第二种方法。而多圈的要看应用了,简单点的用4--20mA的方法。

如需详细了解,请联系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十年的绝对值编码器专业服务经验:021-32031167

网友D:
楼上有朋友提出连接计数器模块,那是增量型编码器的连接方法。增量编码器停电后不能有任何移动(惯性,重力下滑,风吹,人工维修移动等),工作中也不能有干扰,不然零点位置就没有了,必须重新找零位。而绝对值编码器就不需要,其位置是在编码器内的机械位置决定的,是唯一绝对的,其不受停电、干扰影响。绝对值编码器输出不是脉冲,连接方法也完全不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们联系,我公司可免费提供绝对值编码器的有关资料:021-32031167/62050532,GEMPLE;或email:gemple@online.sh.cn

网友E:
说了半天还是没有提到怎么接,绝对值型的是不用找零点的,哪位高手分享下呀 。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有多种输出形式,不同的输出有不同的连接方式,他不同于增量编码器就是脉冲输出那样简单,不确定什么输出,当然没法提怎么接了。

网友E:
哦,这样啊,不好意思 呵呵,我只遇过格雷码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pnp正逻辑输出 ,楼上 可以就一种举个例子么,感激不尽。

网友D:
这种称为“并行输出格雷码”,必须选择(PLC的)PNP输入的开关模块,多少位就要占多少个开关点,以代表2的0次、2的1次。。。2的N-1次。PLC内有GBIN指令的可用来解码为纯二进制码,如没有,需异或解码为纯二进制码,当前码值 X 360/ 每圈总码值=当前角度。

这种输出方便的地方:
1。PLC较好找,(如是推挽式的编码器就更好)。
2。连接较简单。

不方便的地方:1。必须是PNP的模块;(可选用推挽式输出型,而无需考虑PNP还是NPN);
2。要较多线缆、占用较多开关点。
3。必须确保每个线缆连接可靠,不然数据乱码。
4。传输距离不能远,不然信号减弱或及易损坏。只坏一个位数接口就全不能用了。
一般只用于10位以下单圈的绝对值编码器,少量用到12位的。
一般只用于机器安装,不推荐用于工程项目的。

欢迎来电交流:上海精浦机电  021-32031167

网友E:
谢谢  楼上 现在大体有所了解了,呵呵  原来要专门的扩展模块,难怪搞不通了,谢谢指教。

网友D:
如果是选用并行输出的,我推荐你选用具有推挽式输出型的绝对值编码器,这样与PLC的开关模块连接比较方便,我公司就有10--12位的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并行格雷码推挽式输出型,价格也可能是同类产品国内最低的。上海精浦机电 021-32031167

网友F:
我们用过欧姆龙的增量型编码器和三菱的PLC连接,编码器的A相和B相接PLC的X0和X1,X2空出.另外编码器接24VDC电源就行了.

网友G(2008-01-25):
顶一下,讲的不错.

网友H(2009-03-26):
1769-L35E电池是什么型号的

我是新手,电池不小心被弄丢了,现在需要再买一个,但不知道型号,哪个大侠可以告诉我一下

网友H:
哪个大侠知道的话发我邮箱也行,hongxin1216@163.com

网友I(2010-09-14):
请问国内有哪家生产机械式多圈绝对编码器,格雷码,16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