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为什么可以在低速时增大扭矩?

楼主(2005-11-05):
减速机为什么可以在低速时增大扭矩?

网友A:
相对于不加减速机而言,在任何速度都增加了扭矩。

网友B:
跟变比成比例.跟转速没关系.

网友C:
减速机低速输出,但是马达不是低速运行,如果不用减速机直接用马达低速运行,转矩肯定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