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电工朋友一个可就地取材简单实用的万用可调充电器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5-11-05):
(1)电源变压器一个.功率随便.次级电压随便.只要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大于需要的值.
(2)全桥或整流二极管和电解电容只要耐压大于就行.很好找.
(3)3DD系列的大功率三极管和发光二极管。电位器。在废板子里就能拆出.
(4)电流表何以用任何表头自制.只要个头合适.(制作方法我再另说).电工有的是.
(5)外壳.接线拄也好找.
制作方法更简单.:变压器次级输出经过整流。滤波得到直流电.用三极管放大电流.电位器( 15K左右.根据三极管放大倍数.要串一个几百欧的电阻防止电流调的过大)调节电流大小.串上电流表.在接线柱上串电阻并上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有两个作用.指示灯和防止电池接反.接反灯不发光(电池2V以上).
这个电路我用了十多年了.非常好用.可充任何电池.而且对电池无害.效果优于我见过的任何充电器.个人可根据实际需要加定时和热敏电阻保护.不清楚和我没有表达清楚的。请问!

网友A:
充电电流需要多大呀?

楼主:
根据电池的容量随便调.

网友B:
电池的容量的十分之一为正常充电电流,此时的充电时间为十到十二小时。
建议用555时基电路控制电池端电压,以免过充。我的充电电池放进去直到用时才拿出,从不担心出问题。

网友C:
不错,符合DIY的精神。呵呵
但个人对充电效果表示怀疑,用在铅酸、镍铬、镍氢电池上也许尚可,但锂电就十有八九不行,会使电池英年早逝的,呵呵呵呵

楼主:
我说的是基本电路.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加保护电路.保护电路有点麻烦.我还不会用软件作图怎么帖出来.
不要表示怀疑.电池也是我的专业之一.
充电器的价格.基本电路原理一样.贵在保护电路.开关电路的充电器现在占领市场的原因是便宜和轻便.其实效果不如普通变压器的.
对普通电池和氧化银电池也可以.锂电的效果很好.
关键是电流和时间的控制.别的不要考虑.

楼主:
谢谢.任何电池都不能超温.大部分电池一旦温度突然升高.说明已经充满.现在的充电器保护一般用的是检测温度和检测电压.检测温度的保险系数大一些.
只要根据电池的容量.正确选择好充电电流和时间.
电池方面.我已经鼓捣了好多年了.虽一事无成.但也学了不少东西.电池方面一般小问题还能处理.

网友D:
‘电池一旦温度突然升高.说明已经充满’——什么时间温度最高?

楼主:
‘电池一旦温度突然升高.说明已经充满’不一定.要看什么电池.
‘ 什么时间温度最高.也不一定.要看什么电池和充电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大家不要怀疑.电工朋友做一个试一下吧.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真理.我说的是主电路.有问题请问.

网友D:
你不是说‘可充任何电池’么?请搜‘充放电制度’:http://www.google.com/search?q=%22%E5%85%85%E6%94%BE%E7%94%B5%E5%88%B6%E5%BA%A6%22&hl=zh-CN&lr=lang_zh-CN&newwindow=1&start=0&sa=N

楼主:
我这里讲的是实际应用.大家动手做一个就知道了.还有一些问题只有在做的过程中和使用过程中才能发现.看来各位还没有制作的.做为电工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光说不做.很难有说服力.资料有的是.关键是实际经验.
现在所谓的充电法.恒流.恒压.脉冲等其实..
万用表也没有一万个用途.充电器更不可能.谁能给光电池充电.

网友C:
也是,光说不做嘴把式,今天我上班时找材料试试,明天报告试验结果。

网友D:
充电机我只作过用于电力机车 48V/250AH 镍镉电池(恒流制,1976年)、变电站 220V/200AH 密封免维铅酸(三相变流制,1993年)和通过测量电池内阻实现电池质量检测的直流屏监控系统(1994年,该公司网页:http://www.xapine.com.cn/docc/cpyfw1.html ),小的就作过电动剃须刀用 1 节 A5 镍镉(1999年,目前电池还没换)。
但是我觉得做充电机充放电制度是要了解的,这是电池使用的规则,否则即使‘做成’了可能都无法评价充电机/器功能。应该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光电池不是我们所说‘储能’意义上的电池。
为什么爱迪生是‘发明家’而不是‘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学说没有实验证明。
就说到这里。

楼主:
如果动手做的话.会发现很多问题.
先声明我说的是普通家用小电流(小于1A).因为大功率管只能有这么大能力.还要加散热片.有问题.请问.
充镍镉电池.铅酸电池.效果好.镍氢电池.锂电一般.普通电池和氧化银电池效果不理想.(要有方法.法则有危险).
我还有报废电池的在利用方法.有的能恢复,有的不行.
谢谢周老关注.希望各位提不同意见.谢谢

楼主:
在制作方面有问题请各位讲.因为我已经做了几十个了.都是朋友关系推不掉的.

网友C:
今天事多,只找到可调电阻两个,33K 、 2K2 。发光二极管一个,QL0.5A400V全桥一个,大功率三极管没找到,找到3DG130B、3DG182B各一个,太小了,可能无法实际使用的。过几天再找找看。
楼主的办法从原理上说完全可以制作成功,这点决不会错的。

楼主:
3DG130B、3DG182B可以用.不过电流不要超过150MA.

网友C:
谢谢指教!有150MA啊?那就可以了,给5号电池充电完全可以的。
我厂的发电机启动电瓶的充电电路其实就是您说的那个原理,当然,是通过一个自偶调压器调整交流输入电压来控制全桥的直流输出电压,也就是控制充电电流了。这是我们自制的,除了断路器没用任何保护,全靠人工控制,柜子还是我接的呢,呵呵呵,效果蛮好的,反正电瓶已用了三年未换,电力依然强劲。

楼主:
和发电机启动电瓶的充电电路不一样.电机启动电瓶的充电电路 是通过调整输入电压.是以电压控制电流.我的电路是利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特性来控制电流.是放大电流.不同类型的电池有不同的电压特性.这种充电方式对铅酸、镍铬效果很好.保护电池.有经验数据和方法.只有实际使用才能了解.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说您这句话“关键是电流和时间的控制.别的不要考虑.”发电机的充电不也是控制电流吗?手段不一样,目的是一样的。呵呵呵。

楼主:
我表达的也不很准确.你要明白原理.我只弄明白铅酸、镍铬的大部分原理.镍氢锂电不很懂(那时很少太贵).涉及化学反应.每一种电池都有他最佳的充电方式.我说万用有点过.希望不会给大家造成误导.有问题请问.

网友E:
听说碱性电池可以充电使用,哪位老兄做一个充电器送我用用

楼主:
这种充电器可以充碱性电池但要注意方法.

网友F:
做一个试试,原材料很好找

网友C:
昨晚上班无事,把材料基本找齐了,试制了一下,材料如下:3DD的三极管一个(具体型号不清楚,管壳上的字看不清了),散热片用20*10CM大小的1mm厚度铜片代替,WXD-1精密线绕电位器一个(10K),24V50VA变压器一个,2CZ57二极管四个,12V18AH蓄电池一个。电流表没时间改装(我的500万用表坏了),发光二极管也没接,取而代之是用一个2CZ57,起防止电池接反的作用既可。
具体制作方法从略……
结论:方法可行,效果明显,但有几点问题要提出来讨论一下,1楼主说对变压器的次级电压随便,这不妥,须知三极管有个额定耗散功率的问题,同样的充电电流,过高的电压加在管子上,则发热会大大增加,P=I*V 这一点在给大容量电池充电时会更明显,因为没有接入直流电流表,我昨天是在变压器次级通过测交流电流来估算的,交流电流达2.5A左右时散热铜片已经很热了(烫手),如果改用36V或48V变压器,那估计管子就要玩完了吧?所以说变压器的次级电压最好不要超过用来充电的电池的电压的一倍,否则管子的安全和损耗都有很大影响。2电位器最好用精密型的,可以精细调整电流,这一点在给小电池充电时特别有用。
以上是对楼主所说电路的一点粗浅体会,欢迎提出不同见解,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
1)变压器的次级电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要小于三极管的耐压值.
(2)充电器输出电流要小于三极管的额定电流(3DD的电流小于1A).
(3)要增大电流的话可以多个三极管并连(放大倍数要相同).
 (4)调试时可以不接电池.短接调试即可.(电位器阻值要从大到小).
 虽然简单.也要注意方法.有不明白的请问.

网友G:
大家好:可否画出图来看一下,谢谢。

楼主(2005-12-21):
电路就是三极管的放大电路.我不会用软件作图.抱歉.有问题.大家讨论.

网友C:
个人认为变压器二次电压不能随便,一方面是考虑三极管耐压问题,另一方面是考虑三极管的损耗、发热等问题。

网友H:
充电和电流和电池性质有关系,也许你没有见到这么专业的充电器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