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电工朋友一般表头制作直流电流表的方法.

楼主(2005-11-05):
任何动圈式电压表和电流表.将表头上的互感器等去掉.只留直接进表头的两根线.这时表头的满表电流是毫安级或微安级.进表头的两根线两端并连一根漆包线(长度根据粗细.接触器线圈就行.几厘米到几分米).串万用表电流挡串可调电流源(我说的充电器可做可调电流源).调节漆包线的长度.使自己画的刻度与实际电流相同.这样作出的直流表头精度很高.因为工业表头一般精度都很高.不清楚和我没有表达清楚的。请问!

网友A:
你说的办法对磁电式(又叫动圈式)的表头没有问题,例如44C4-V或44C4-A。但是对于其它类型的表头就不能用或不一定很合适。例如电磁式或电动式。因为不同类型的表头,工作原理不同,有的只可以用于直流,有的可用于交直流,有的只可以用于交流。交流表再怎么改也不能测直流。
供参考,讨论。

楼主:
是的.只能对磁电式(又叫动圈式)的表头.因为配电用的几乎都是这种.(交流.直流.电压.电流).电磁式或电动式的电工很少见到.

楼主:
对动铁式的这种改法不很合适.再说仪表是国家法定的计量器具.此方法只能用于个人业余使用.

网友B:
所以标题“任何表头”就容易误会。
‘精度很高’也谈不到,最多不会超过所用的万用表。
‘漆包线’由于温度系数的关系也不适合做分流器;
‘自己画的刻度’.....
‘工业表头一般精度’什么级别?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没有不同的看法就没有增进的机会.因为这是论坛.我可以往大处说.引诱大家进入.再改正.请原谅.
任何表头是错误的.我改正.希望没有误导大家.抱歉.
精度很高.  不准确.要看表头的满表电流.我见过的工业表头有一微安的.万用表头的满表电流大家都知道.
漆包线’由于温度系数.有道理.但如果温度不变哪.因为漆包线是纯铜.是除银外最好的材料.
自己画的刻度.如果你有能力.手工作的超过机器作的.因为机器是人作的.
工业表头一般精度有高有低.
谢谢.希望各位提出不同观点.网络虚拟.大家不要在意.

网友B:
‘工业表头有一微安’并不能说明精度高,灵敏度和精度不是一个概念。
‘因为漆包线是纯铜.是除银外最好的材料’——可能指的是导电能力,其实金比它们都好。对于分流器,并不需要多好的导电能力,而要求适当的阻值。
工业仪表不可能‘温度不变’,在温度系数这一点上,纯铜却不如锰铜和康铜,注意常用分流器的材料。
‘如果你有能力.手工作的超过机器作的.因为机器是人作的.’——有能力得有什么样的能力?牛是人养的,人还是没有牛力气大。
说多了些,只是希望不要把一些错误认识带到以后工作中去。

楼主:
这个帖子是(告诉电工朋友一个可就地取材简单实用的万用可调充电器的制作方法.)的附件.
电流不大.1A  .我测试过.我们有国家承认的检测仪器.1A的电流测不出温升.我用电桥测过电阻变化.
表头满表电流是表头精度的最重要指标.
谢谢.请各位发表不同看法.这样大家才能取长补短.

网友B:
满表电流是灵敏度指标。
温升和发热量有关,也和散热量有关,所以分流器通常做成篦状。选适当的材料主要是环境温度的变化。
关于‘分流器’,请见 http://www.google.com/search?hl=zh-CN&q=%22%E5%88%86%E6%B5%81%E5%99%A8%22&btnG=Google+%E6%90%9C%E7%B4%A2&lr=lang_zh-CN

楼主:
周老您说的是大电流的分流器.我说的是业余充电用的1A的.我测过0度和32度的电阻.几乎没有变化.有电桥的朋友可以试一下.串校验用的电流表画的刻度.业余用的话串万用表足以.专业计量用的话计量单位也不承认.
看来大家还没有做的.因为有些问题需要动手才能发现.
论坛发表言论.对错不是问题.关键是发现错误.知道问题所在.学到知识.只有不同的观点.才有改进的机会.
分流器.一般用于直流.要求电阻随温度的变化阻值基本不变.

楼主:
有些问题和观点可能理论是解释不通.因为是实际经验.我不了解的因素太多.请各位指教.
当然,大家不明白的可以问.大家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吗!!

网友C:
是的,其实现在很多廉价数字表里面就是用铜丝作分流电阻的,精度吗,也还过得去,大多数情况下和高价表比差不多的,电工小电流测量足够了。

网友A:
‘工业表头有一微安’我看到的工业表头多是一毫安的。工业表要达到一微安,似乎不可能,成本太高。

楼主:
是仪表上的:1 微安  10微安 100微安
工业表头:  100微安   1毫安   10毫安
谢谢提醒.

楼主(2005-12-21):
其实是业余制作.大家不要太认真.就地取材.误差不小.不过业余使用是可以的.

楼主(2006-07-02):
效果可以,请有兴趣的各位朋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