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DELL工控机出现蒙雾现象

楼主(2005-11-05):
本人用到了一台Dell的工控机,最近出现了一种蒙雾的状态,对着显示器看一会眼睛就难受了 ,调显示器的对比度这些都调不好,请问,那位高手能给我说明是什么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你换一台显示器试一下: if 看一会眼睛就难受了 then 你眼睛可能有毛病了:赶快治病要紧; else 显示器有毛病了:有可能是聚焦,会聚等问题; end.

网友B(2006-02-02):
我可以给你修. 13851490338

网友C(2007-10-08):
那就选择研祥工控机和研祥显示器贝。

网友D:
你的显示器是CRT还是液晶的,如果是CRT的看看周围有没有强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