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大家看看这种接线法对不对??

楼主(2005-11-05):
小弟最近看到公司的220V/AC变24/DC的开关电源~~他输出端的COM端也就是一般直流电的负极~~我看见这个端口和地线连接在一起!!不知这样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A:
除非要屏蔽DC24V设备所受的干扰,否则就是不可取的。

网友A:
除非要减小DC24V设备的干扰,否则是不可取的。

楼主:
哦~~因为我就见一台设备是这样接的~~所以觉得好奇!!其他的都没接~~那就是说最好不要接吗??那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A:
接在一起的话,DC24V的两根线和AC220V的相线之间就存在电压了,可以形成回路。也就是说,很容易触电,对人身安全有影响。特别是当地线某个地方断路时,而且这时又出现漏电的情况,那么DC24V回路就会有漏电电压存在了。
不过,对设备本身倒是没有多大损害的。

网友B:
对抗干扰有好处

楼主:
那到底是接的好处多呢??还是不接的好处多??

网友C:
接好,可稳定系统减小干扰

网友D:
是这样吗?我感觉还是应该
分开,我们这交流220与直流24的低是分开使用的,

网友E:
没有硬性规定.不知对错.负极接地和正极接地没有区别.说不出优缺点.其实正负极也是人规定的.就象人的名字一样.
不过.强电与弱电的接地要分开.

网友F:
我觉得还是不接好些!我这里的开关电源24V端正若有一端接地,则回路的双极空气开关会跳开.不知哪位给我分析一下是何原因?

网友G:
to:龙井
你的一种可能是你用的双极空气开关用的是漏电保护器,如果你另线接地,会产生零序电流,空气开关会跳,所以一般设备上是不用漏电空气开关的

网友F:
饮水先生你好,空开是正泰的普通两极开关!我也不明白是乍回事!

网友H:
还是不接的好,一般柜壳都接地,平时维护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将正电源的线碰到柜壳就会造成短路。几年以前我和同事在检修设备时就出现过这情况,带电操作结果把PLC的一个输出点烧坏了。分析了半天才找到原因。

网友I:
弊多利少,抗干扰应采用屏蔽线单端接地.

网友J:
不要接,一旦设备的PE线连接不好,等于强弱电连通了,容易损坏设备

网友K(2005-12-09):
24VDC地一般使用中都是浮空的

网友K:
开关电源如果地线不接24VDC+/-段都会有110VAC左右的电压

网友A:
TO 破天一剑:
只要是质量品牌比较好的开关电源,没有这个问题吧?我这10年以来都没碰上过,而且我也经常在现场。

楼主:
象这样的接线方法在我们公司我看到了好多!!而且都是从新加坡来的设备!!从美国来的就不接的!!不知他们2个国家的人是怎么想的!!我看了上面大家说的那些~~反正就是个说个的好!!

网友L:
怎们说都行

网友M:
我觉得还是不接好些!DC24V的地(GND)一般使用中都是浮空的地

网友J:
在抗干扰和设备/人身安全两者比较,更倾向于安全,抗干扰可以另寻其他解决措施!!

网友N:
从安全方面考虑还是不要接在一起的好,因为一不小心就是强电引入到24V对人身安全造成危险。

网友O:
那要看你开关电源用在什么地方了,如果是电流大小,静电防护有严格要求的地方,则接地比较好,,这样可以减少干扰,防止漏电流。

网友P(2006-03-03):
强电与弱电的接地要分开.

楼主:
接地满好的!!因为接地后确实没干扰了!!

网友Q:
接好,我厂的设备24v全都接地,包裹进口的国产的,无一例外。这样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便于布线,节约材料,便于检修。

网友R(2006-04-13):
根据CE的规范,必须接,否则出口到欧洲就是不合格产品! 我们以前都不接的,但出口就得接了.

网友S:
单独接地还是不错的,跟220一起接机壳安全方面有隐患

网友N(2006-05-13):
这样的话在安规方面是不可取的,容易和220V造成电压回路,引起触电,但是对抗干扰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T:
我发现我家的电脑机箱外壳是接交流电的PE线,同时机箱外壳和电脑电源的GND即公共负端也是连通的,实测交流电L线对机箱有220V
实测各直流电源对机箱也有电压,分别为:12V  5V  3.3V  -12V
-5V.你们的电脑是否这样?

网友U:
    你的开关电源应该是并联型的开关电源,DC24V负端接地(或机壳)有两个好处:(1)对抗干扰有好处;(2)防止因某种原因造成24V电源端出现对地高电压危及人生安全。

网友V:
 我也认为这样不可取

网友W:
操作电源24VDC地接地线,在欧洲地有些产品(贝加莱产品)上是这样用地,在美日和台湾地东东上就隔离不接地,我想是为了可靠保护设备使用稳定性和寿命吧。就我国国情看,还是不接地地好,我们地接地系统对每种接地系统的设置不够合理,考虑也不周到科学。在雷击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X:
我看完大家的讨论,结果还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我,有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在现场,有的地线实际做的是很差的,我不知道那些主张接地的朋友们,在工地现场,强电和弱电的地分开的话,弱电的地是自己做的呢,还是要求甲方做呢,而一般的用户是不管这些的,那你们自己做地线又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Y:
TO 小小0994:
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现场没有弱电接地,只好把弱电地和保护地接在一起。但注意检查强电的接地没有开关,直接接在系统的接地母线上。
当然在业务谈项目时,最好把接地的费用也做进去,自己做一个接地是最好的。

网友M(2008-02-18):
我觉得还是不接好些!弊多利少,抗干扰应采用屏蔽线单端接地.

网友Z:
我也认为不要接的好,有时就是地线多事?

网友AA:
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便于布线,节约材料,便于检修。但 强电与弱电的接地要分开.

楼主(2011-03-30):
今天我发现这个com口接地线的好处了。com的线断了,但是好在还接了接地线,设备能运行。

网友AB:
最好不要接,目前的开关电源大多是漏电的,我检测过四五个厂家的开关电源都是这样,小的漏电60几V,大的100来V

很不安全。

网友AC:
这样接是很不妥的,弄不好会损坏开关电源及外壳带电。如防干扰和减少干扰可将开关电源用金属罩屏蔽再接地。

楼主: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负端不接电源的com。直接在接地线上。运行的还蛮好的。没发现什么不好。

网友AD:
不行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负端不接电源的com。直接在接地线上。运行的还蛮好的。没发现什么不好

网友AE:
一般不这样接,这样接应该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AF:
我们上海置恒电气有限公司提供专业的连接器的哦,卓能线路板连接器,详情请致电021-62658350

网友AG:
这不是提高抗干扰也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被迫无奈!

其实大家不免发现只有运动体要求精度的时候才这样接的,否则是没人干那事的。影响开关电源。

我们公司所有全自动车床机械手的某些到位信号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AH:
-24V必须接公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