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有问题两个未解决了!

楼主(2005-11-05):
1) 怎样用WICC做个1秒中的定时控件?
2)本人想在热镀锌生产线监控画面上做个焊缝位置显示,已经有线速度、每段长度、等数据,但不知怎样去做,哪位大侠愿意帮忙请指点!本人谢谢了!!

网友A:
在脚本中将一个内部变量置1,再在另一个中清零,周期都设置成500mS,使用这个变量就可以做你的事了

网友A:
上面没说清:请做一个1秒定时触发的脚本,在脚本中将原变量(布尔)加1后再赋回,这个变量就时秒标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