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怪异现象,在线等回复

楼主(2005-11-05):
有这样一段程序:
LD M173
OR M179
OUT Y36
在实际运行时,即使M173或者M179的状态为ON,Y36也没有输出,PLC面板上的指示灯也不亮;使用在线测试的强制ON/OFF功能也没有用。与此同时,Y47输出点程序中未使用,但是可以使用强制ON/OFF来改变状态,强制ON时面板输出状态灯亮;于是将上述程式中Y36用Y47代替,变成
LD M173
OR M179
OUT Y47
但是在实际运行时,即使M173或者M179的状态为ON,Y47也没有输出,PLC面板上的指示灯也不亮;使用在线测试的强制ON/OFF功能也没有用。此时使用强制ON/OFF来改变Y36状态,则工作正常。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我公司有二十几台同样的机台,自从两天前更新PLC程式后就出现此问题,现在即使恢复程式也无法解决;不可能这么多机台同时PLC模块损坏,所以一定是内部状态或者参数错误。

网友A:
看一下M8034-M8037的状态

网友A:
你确定一下PLC的继电器有没有动作,还有就是你是不是装了仿真软件,把软件仿真和在线调试搞混了

网友B:
查下有无双线圈.

网友C:
有这事啊

网友D:
以上两种情况都有,具体要看一下你的主程序

网友E:
现在好了没有,非常关注这个怪现象。

网友F:
会不会是因硬件回路出了问题?

网友G:
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H:
你们的饿设备是不是有光 纤 有时候回影响整个系统的

楼主:
没有使用仿真软件,强制ON后,PLC面板的输出指示灯不亮;也没有光纤;双线圈是有的,不只是这一个,可是其他的工作都正常,唯独这一个不行;如果说是硬件的问题,不会20台PLC同时出问题吧?可能性很小;我不知道M8034-M8037是做什么用的,可是Y30--Y37中,只有Y36有这种状况,其他的都工作正常,而起Y32-Y35也都是双线圈的,工作也没有问题。

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u?

网友I:
   首先检测一下软件问题:
   ⑴现在我们公司都用GX7.0,安装过程中,很多选择项,一旦选择了,软件的功能就改变了,所以先确定软件安装正常
   ⑵选择有毛病的PLC,清除内存,利用软件可以实现。清完以后重新加载程序--简单的测试程序,检测点的状态,正确以后加载贵公司的程序,如果再出现问题就是贵公司的程序存在设计漏洞
   ⑶测试过程中,如果还是不正常,就是硬件出现了故障,可就近找维修公司解决。
   济南附近的可致电:0531-86560959转8012

网友A:
用软件找出Y36的所有驱动和复位指令所在,看是不是运行中有RST条件是成立的,如果成立,在线用强制ON是没办法ON的。或者你把PLC程序做好备份后,清空PLC内存,再强制ON就能试出来了,你换点后能强制ON说明硬件是没问题的,不用考虑这一部分。

网友J:
我认为还是仔细看看原程序吧!

网友J:
查看有在这一条指令之前有没有主控或是跳转指令?
仔细分析一下原程序。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我先按照大家的意见去试试,然后再来告诉各位。
最近几天,电脑被人给霸占了,所以没有办法上网。谢谢各位。

网友K:
同意keyi科一的说法。

楼主:
程序检查过了,中间没有任何RST Y36的指令;没有任何主控和跳转指令,有子程序调用指令,但是子程序有正常的结束指令,且其他元件动作正常;清空PLC内存,使用简单的测试指令,Y36动作正常;
这样好了,我想办法把程序发给各位大虾,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检查一下,如何?

网友L:
换个PLC试试,2N的主机没多少钱,如果是好的,以后还可以用,如果有问题去修好了

网友A:
根据楼主所说,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可以肯定是程序问题,我的邮箱:keyijan@21cn.net

网友M:
是不是跟外部感应器有关啊!!!

楼主:
keyi科一,你好。我明天发给你。

如果愿意大家一起解决问题的话,麻烦留下你的邮箱,我一并发送,

网友H:
好的 这个我有点兴趣

mutou88@126.com

网友N:
如果愿意的,发hxj@xinfuer.com  我可以帮你看一下,

网友O:
肯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P:
我看一下。zhangdaoxiong@sohu.com

网友Q:
你先将原来的程序清空,再输入刚才那几句程序,看还有没有说的那种情况。来确认是硬件问题还是你软件编程有问题。

网友Q:
我想绝大多数是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Q:
检查一下你程序中对Y36的处理,特别是out指令

网友R:
给我来一份,我已研究一下,同道中人,我现在已是编程序,mylljjzz@tom.com

网友S:
查了M173、M179的情况没有。

网友T:
找出问题没有,可以把程序发给我吗?198ja@21cn.com

楼主:
没有,我现在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了。如果说是硬件问题,我用测试程序的话,动作都正常;如果说是软件问题,我曾经把这个程序发给上海三菱,人家下载到他们的样机里,说是运行很正常。
我真的好晕啊!

网友U:
清内存,或者plc根本就不在运行状态,不小心让它停机了;绝对是你自己使用的问题,和软件及硬件本身无关,如果你自己不能解决,还是带着程序和plc到一些代理商和老鸟那里试试吧,我估计是个小问题

网友N:
已经看了,是没问题.

网友V:
我也赞成keyi科一的说法。用软件找出Y36的所有驱动和复位指令所在,看是不是运行中有RST条件是成立的,如果成立,在线用强制ON是没办法ON的。或者你把PLC程序做好备份后,清空PLC内存,再强制ON就能试出来了,你换点后能强制ON说明硬件是没问题的,不用考虑这一部分。

网友W:
从你说的现象分析,应该是你程序有问题EMAIL:zhenyawang@hotmail.com

网友X:
请教:双线圈是不是有两Y036的输出啊?

我刚学使用的,不是如果有两个OUT Y036编程就报警的吗

网友:
查看一下与Y36相关的动作元件,或把这段程序单独输入已清空的PLC内,再进行强制,如果强制成功,那就说明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to新唐人:问题的关键是我的机台一直都在生产中,除了报警的声音Y36之外,机台运转很正常,怎么可能是停止状态呢?

to息峰:你说得没有问题是软件还是硬件?

双线圈也不是问题,我曾经把程序这一部分修改过,所以才有M173,M179,修改后就是但线圈,问题依然存在;其实在此之前一直都是双线圈的,工作很正常。

网友S:
超级避震器:使用双线圈不慎时,可能导致错误,所以编程软件中提供“双线圈检查”功能,但允许使用双线圈。

不知楼主可提供一份程序供我参考么:iaby01@163.com

网友Y:
给我看看,我正好在做FX2N三菱的plc
   我的邮箱是shy19810516@126.com
看了才知道啊

网友Z:
把程序发过来,让我也帮帮忙,非常关注你的问题!
songfanrong@hotmail.com

网友P:
你的程序有很多双线圈错误啊

网友AA:
弱弱的问一句:你的plc再run状态吗?

网友AB:
發過來看一下﹐或許能幫到你﹕
E-MAIL:kentppdong@yahoo.com.cn

网友AC: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可能是软件故障。这里有备用机,发过来上机测试一下。
workshop@huapengglass.com

网友AD:
不可思议。
能给我看看吗?
yyq437@163.com

网友AE:
   程序检查过了,中间没有任何RST Y36的指令;没有任何主控和跳转指令,有子程序调用指令,但是子程序有正常的结束指令,且其他元件动作正常;清空PLC内存,使用简单的测试指令,Y36动作正常

说明硬件没问题,应该是程序问题,出了rst y36外,这是条件成立时复位,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out y36.注意这是条件不成立是复位

网友J:
楼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把程序给我发到我的邮箱里,我帮助看看。我想这应该是小问题。
tulikou@163.com

楼主:
to:千里如梦  双线圈不是错误,只是如果用不当回引起错误;就像结构化程序设计中不提倡使用goto指令,它会使程序过于灵活,可读性(人)变差而已。

由于这几天不上班,下周一发给各位,因为程序在公司里,没有在我的电脑上。

网友AF:
兴趣很大,发过来看看adongliu@163.com

网友A:
楼主,我用你的程序试过了,没有你说的问题,在没有外部接线的情况下,PLC一运行Y36就有输出,Y36也能强制ON/OFF。

网友AG:
把电脑搬到现场去查一下是不是那个输入和输出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我用你的程序试了没出现你所说的问题。另强制ON/OFF在程序不运行的状态下有效,你程序在运行当中时,输出状态受程序控制而不只受软件的强制ON/OFF指令控制。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不知道是不是双线圈引起的问题,之前我也改成单线圈,可是没有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有个设备制造商帮忙改了一下,去掉了双线圈,就好了。怪哉!

网友AH:
TO:
小XIAO菜鸟,按上面所说的情况如果软硬件都没问题,很可能存在电器干扰.

网友AI:
极有可能是多重输出(双线圈)了。

网友AB:
樓主﹕
請問你那的机器運行了多長時間﹐我還從來沒有看過這么爛的程式﹐簡直叫人拍案叫絕﹐就算是一個初學者也不可能寫這么爛的程式啊﹗我真是替你們公司感到不值啊﹐還買了20台這么多。我隨便將它程式中不用的東西去掉就已經少了600行有多了﹐怪不得有你說的現象﹐如果再改改﹐我相信3000多行就可以把他拿下。這個情況你要注意﹐程式越复雜。出錯的机會也就越多﹐你的苦日子也就越長。^_^

网友AJ:
发过来,我帮你看下!
zhuyewei82@163.com

网友AK:
不容置疑的是程序肯定有问题,都是传统的经验编程法若的祸!

ASDN里面有编程技巧,有一招万能编程法,如果熟练掌握,也能够大小通吃。我无意中从一高手处获得,学完顿绝相逢恨晚!总结起来三个点,编起来快,不容易错,容易修改!

对于我们来说,出现双线圈这种问题,简直就是耻辱!

网友AL:
我的邮箱是PU198173·126.COM
我也想看看

网友AL:
给我来一份,我已研究一下,同道中人,我现在在写程序,pu198173@126.com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关注

网友AM:
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是更新程序后出的问题,硬件的问题可能性小,不可能同时坏那么多,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

网友AN:
检查程序看看你说的那个bit 是不是受到了别的指令的控制,如主控置位指令,我认为硬件方面的问题应该可能是不大的。

网友AO:
我以前也碰到许多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因为程序编写的顺序有错误,再就是大的逻辑方面存在缺陷,因为CPU是逐行扫描程序的,如果你把程序发到我邮箱来,我保证手到擒来罪魁祸首的所在!  plw1976@sohu.com

网友AP(2005-12-15):
查一下住程序,可能是程序有冲突

网友AQ:
我觉得红旗说的有道理。根据前面各位的分析和实验。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吗。程序本运行的很正常,修改了就有问题。必须注意PLC是逐行循环扫描方式工作的,后面的程序操作优先。

网友AR:
   你能把程序發一份給我嗎?E-mail;zyfzxh@sohu.com

网友AS:
可能是双线圈输出;

网友AT:
肯定是程序有问题呀?

网友AU:
楼主可提供一份程序,我帮你送入我的FX2N里试试.我邮箱是237107184@163.COM

网友AV:
通讯时有没有用到这两个点 Y36 Y47 是不是被其他单元控制了。简单办法是用裸机试,还有问题看程序。再不行就换吧

网友AW:
能不能发个片段过来看看.
wangjiewu@126.com

网友AX:
发过来,我帮你看看,大家一起讨论吗?

saitc5130@126.com

网友AY:
请确认一下程序,校验一下程序,如果你没有完整的将程序下载下去,那你在上面的测试自然就不会正确了!

网友AZ:
双线圈的可能性比较大,有没有用主控等指令,应该是程序的原因,因为PLC不可能每台都坏,而且我用过四百多台PLC,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他们随便坏的。

网友BA:
我认为如果照那样来说的话软硬件都是没有问题的,极有可能是设备硬件方面的问题造成的,所以在机上作业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情况,而在测试中可以

网友BB:
估计是软件跟操作上的问题,先把plc全清了,然后写LD X1 OUTY36
,测试一下y36,如果可以就把贵公司的程序里面的y36双线圈分别一个一个的改名,看是那个线圈影响的。

网友BC(2006-01-30):
我也遇到过,换编程软件,重新下载既可.

网友AZ:
可能双线圈,或者你的程序里面有主控指令,反正肯定程序的原因。

网友BD:
buqo_1983@126.com我可以和你一起帮忙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BE:
可能是程序当中有输出禁止的元件.M8034\M8033等

网友BF:
查一下 M173\ M179,估计它们没接通,有次因双线圈,我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把程序发过来,让我也帮帮忙,非常关注你的问题
email:lmc001188@sina.com

网友BG(2011-04-16):
我今天也搞了一台这样的机子,怪,

网友BG:
这机子真怪,跟程序没关系的,因为是强行ON的,13861859232

网友BH:
还是双线圈的问题,大家的第一反应还是正确的,双线圈如果不是在步进程序中,一定要避免

网友BI(2011-06-01):
根据上诉分析:应该是软件安装的问题,三菱公司试验程序正常;程序应该是正常的,现在只有编程软件版本和安装的问题了,可咨询三菱公司软件版本,操作系统、安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