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L35E 通信问题

楼主(2005-11-05):
AB 1769-L35E,用以太网进行设置PLC,我用BOOTP设置好IP地址192.168.0.1,计算机IP为192.168.0.100 在一同子网内,用网线连接好了。用  RSlinx 2.43 设置时,找不到设备,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确定你的以太网模块组态正确吗?在你的模块上你看到你设置的IP地址了吗?如看到,正确。在RSLINX中你的以太网驱动设置的对吗?先PING以下,看看能不能PING到网卡模块!

楼主:
这个我解决了,L35E是自带以带网口的。我没设置设备,configure devices ,eth ip device.设置IP地址就行

网友B:
在DOS命令窗口中执行Ping 192.168.0.1,若连接超时,请检查电缆,或重新用串口通讯方式设置PLC的IP地址。

网友:
你是如何给L35E写地址的,如用串口写上地址的话,检查网线是正线(通过HUB)还是反线(对等连接),这一问题应该好解决。

网友C(2008-05-06):
你用BOOTP设置IP时检测到控制器网卡的物理地址了吗?如果没检测到就不能进行通讯。

网友D(2009-03-26):
1769-L35E电池是什么型号的

我是新手,电池不小心被弄丢了,现在需要再买一个,但不知道型号,哪个大侠可以告诉我一下

网友E(2009-06-02):
我现在也正在使用,也是连接不上

网友F:
设置IP时候选择static

然后就可以直接设IP

一直OK,OK就完成了

PC端设置同一子网

再打开RSLINX添加以太网设备,确定完了填进你设定的IP就行了

网友G(2009-07-20):
1769系列 的电池型号:1769-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