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1-05):
本人刚入工控业甚浅,不清楚嵌入式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大虾。谢谢!!!

网友A:
所谓“嵌入式”系统,一般是指体积小(比光驱大一些),运行高速实时操作系统(如Wince、uC/OS等),可以输入、运算、显示的小型计算机系统。工业上常用的人机界面(HMI)就时一种典型的嵌入式产品。

网友B:
请参考:
嵌入式系统的定义与发展历史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2532
嵌入式系统应定义为:“嵌入到对象体系中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嵌入性”、“专用性”与“计算机系统”是嵌入式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
为此,可能具有下述特点:
1.嵌入式系统通常是面向特定应用,软件一旦生成,长期不变。
2.嵌入式系统中的软件一般都固化在存储器芯片或单片机本身中,而不是存贮于磁盘等载体中。
3.嵌入式系统的人机界面不同于通常的计算机界面,甚至可能没有人机界面。
4.嵌入式系统本身不具备自我开发能力,即使设计完成以后用户通常也是不能对其中的程序功能进行修改的,必须有一套开发工具和环境才能进行开发。

跟据需要和可能,嵌入的系统可大可小,不一定要有操作系统(如Wince、uC/OS等),不一定要有输入、显示的人机界面(如导弹内部的惯性导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