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电机驱动方案

楼主(2005-11-05):
现有三个18A、电压150v的普通直流电机,负载为恒转矩型的,控制要求为:电机速度可以自由调节,精度要求不高。本想选择伺服驱动器,但成本太高,哪位大师能给出一个经济可行的方案,万分感谢!

网友A:
那就用可控硅吗1或IGBT可以呀1现在这些不是都有很成熟的产品了吗?

楼主:
可以推介一款产品吗?

网友B:
不知你想用什么来进行控制呢?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很对啊.现在可控硅控制直流电机技术很成熟了,不妨试试.我们公司的直流电机全都是用的那个.不过是原厂带来的,日本货.不推荐也罢,不过市场上关于这个应该很多的

网友D:
 可同我联系有成熟直流调速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