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加数字电流表

楼主(2005-11-05):
  直流负载加数字直流电流表,显示负载的直流电流变化,最大为100A
  我如何装置啊,如果我用电流互感器4-20MA的该如何接线,和设置.
  哪位大哥有用过或知道的大哥能细一点吗.
  先谢过了,谢谢!

网友A:
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这在大型工厂的电柜里比较的常见。

在多的都是采用先分流,然后选用匹配电阻与直流电流互感器相联就可以了

至于细节方面在你的直流电流互感器的产品使用说明上会有比较的详细的解说的。在接口电路方面可以买与你的互感器相匹配的接口模块就OK了!

楼主:
   我是用在单一的直流负载,最大的电流为10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