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负载加数字直流电流表

楼主(2005-11-06):
直流负载加数字直流电流表,显示负载的直流电流变化,最大为100A
  我如何装置啊,如果我用电流互感器4-20MA的该如何接线,和设置.
  哪位大哥有用过或知道的大哥能细一点吗.
  先谢过了,谢谢!,显示负载的直流电流变化,最大为100A
  我如何装置啊,如果我用电流互感器4-20MA的该如何接线,和设置.
  哪位大哥有用过或知道的大哥能细一点吗.
  先谢过了,谢谢!

网友A:
直流电流测量不能用电流互感器.要分流.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怎么用分流啊!

网友A:
你要测量最大为100A的直流电流.你要用什么表?想怎么接?

楼主:
  就是能数字显示负载的直流电流就行.
  简单的接线就好,谢谢!

网友A: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要转换的.自己做很麻烦.也不准.调试很麻烦.正规计量的话计量单位也不认可.正规产品好象很贵.要加分流电阻.你可以到仪表与传感器论坛问.因为是仪表.

网友B:
可以用75mV 100A的分流器

楼主:
  只会接灯泡:我都不会接啊    问你,用75mV 100A的分流器,在加数字显示模块是吗,还是就这样可以用啊,怎么接线啊,能给个呼吗,俺是莱鸟一头啊.

网友A:
我初接触仪表.也是莱鸟.个人观点:
  20(10)mV 100A的分流器一个.接入数字仪表(单一的便宜.多功能的贵). 设置一下.就可显示.好象很多种.原理很简单. 可以到仪表与传感器论坛问专业回答.

网友C:
输出‘4-20MA’一般不叫‘电流互感器’,叫‘电量变送器’,测电流的是电流变送器,内部有变换电路。而标准电流互感器是 5A 输出,变压器原理工作。标准直流分流器为 75mV 输出,欧姆定律(电流流过电阻有压降)原理工作。
数字电压/电流表通常是采用 ICL7107(LED)/7106(LCD)芯片, 200mV 基本量程,显示 1999, 即所谓‘三位半(3 1/2)’,基本功能为 双积分 A/D 转换 + 显示驱动。可以选现成的 200mV 的基本表,输入并联 5 欧姆电阻,输入 20mA 时显示 100.0(A )(小数点位置可设定)。
欲了解 ICL7107(LED)/7106(LCD)芯片,可去我网站‘器件资料’版下载它们手册:http://www.kaimingkeji.com/qjzl.htm 。

网友C:
LED——发光二极管数码管,LCD——液晶显示器。

网友A:
我对直流分流器的规格不懂.因为没有用过.谢谢周公 .

网友D:
个人意见,还是想办法进行分流,只是不是到功率上是否能满足要求

楼主:
周公您好,我到现场看了,那上面是写着是"电流互感器,输出0~20MA的"用的和普通的相似,长相不一样的,呵呵!我没有用过分流器,他的用法是0~75MA,对应实际的0~100A吗,加我们的设置

网友A:
是不是要接电源的那一种?如果是那样.你表达错了!测的是交流输入端.!

网友C:
hjl1234: 有没有给它供电的端子、通常是 +/-12 或者 +/-15V ?
分流器和互感器一样,也有多种规格。其实就是阻值、功率不同。

楼主:
周公好:  那个互感器有供电电源的,是24伏的,分流器的用法和互感器原来是相似啊,没有见过它外观和接线啊,很想看看一下,呵呵!

网友A:
到底是互感器还是分流器?我都看糊涂了!

楼主:
   电流互感器吧,产品上写的,明天我把型号和厂家都弄上来

网友A:
是不是AC/0-5A输入.DC/4-20MA输出.电源接AC220或DC24.
输入接电流互感器K1K2.输出接数字表头.

楼主:
  型号是WB1224as-1.0
  输入是100A(直径是13MM)(我的电压是300伏)
 输出是4~20MMA)
 电源是+12伏
 维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大家是朋友:有明白了吗?

楼主:
  我找到了,大家是朋友你可以看看去!!http://www.wb-my.com/shop/views.asp?hw_id=205

网友A:
还是不明白.型号我没有精力查.我很少注意型号.
输入是100A(直径是13MM)(我的电压是300伏).应该是直流.单相整流.
输出是4~20MMA).这种表头很多.很好买!

网友A:
看明白了.是转换器.要配合电流互感器或直流分流器使用.也有整合在一起的.输出标准4-20MA信号.你用的是不是这种.

网友A:
我也需要这种传感器.请问多少钱一个.?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这种.要配合直流分流器使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整合在一起的,输出为标准的4~20mA
  有一个地方是用在PLC的模拟量输入信号
  分流器的用法是怎么样的,外观有点互感器了
  就你是面上说的技术特性是怎么!

网友A:
我对直流分流器不了解.不好乱解释. 原理不一样.互感器用于交流.直流分流器用于直流.

楼主(2006-04-19):
  有点久了,都没有人回啊,现在看到一个想不通的问题,话题是一要的.
  我现在用的是直流指针表,我看了一下,直流指针表的接线是并在负载的一根线上,只是那负载线,在并表的位置,好象加了一块铁似的的东西,这样就能显示负载的电流啊,有点明白啊,不知大家有没有看明白?

网友C:
铁似的的东西 = 直流分流器,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电阻。

楼主:
  哦,我就一直想不通的,原来那就东西就是分流器,我测了一下,那个铁似的的东西电阻也是非常小的,我一开始想这和导线也咱区别的.
   直流分流器的长像就是那样的吗? 我还以为和交流互感器差不多呢!真的没见过啊!

网友C:
分流器电阻 = 75mV / 测量范围(A)

网友E:
要测量直流电流,是不能使用电流互感器,它只适应于交流。一定要使用分流器。我虽没有见过,但从原理上讲应该是这样

网友A:
明白了,分流器电阻是随温度变化电阻值变化极小的材料作成的电阻.

楼主:
  周公您好,您给的那个公式没有看懂啊
我那个铁似于铁的东西(直流分流器)是串在负载线上的一根线上,指针表是从(直流分流器)并接过去的.
  直流分流器.也有它的型号(不同大小的负载直流电流范围)

网友C:
标准直流分流器的压降是 75 mV,它的阻值就是‘分流器电阻 = 75mV / 测量范围(A)’。先前有‘分流器’的讨论可以搜一下。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是两块小铁块似的,我把图也传上来,

网友F:
一般的磁电系直流电流表.50A以上的都要外付额定电压和电流的分流器.表上有标注的.一般有75毫伏和45毫伏两种.

网友C:
拆开连接电流表和回路的四根线,这个元件就是分流器

楼主:
  大家图都看到了吧,那两端的两根线就是接直流电流指针表了

网友F:
hjl1234.呵呵.是的.尽管不是实物在眼前.但那应该是分流器的.

网友C:
小电流的是板状的(调节阻值锯槽改变截面),中等以上采用如图结构便于散热(调节阻值锉圆柱改变截面)

网友G(2007-06-06):
你遇到了跟我一样的问题,0--75mv的是分流器,需要再做一快小型的电路板,然后接在LED数字显示表上.只是现在电路板我还在想办法做,正在研究.希望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或者是做过的老师指教指教

网友H(2008-06-13):
上海江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供应各种规格分流器, 分流器广泛用于扩大仪表测量电流范围,有固定式定值分流器和精密合金电阻器,均可用于通讯系统、电子整机、自动化控制的电源等回路作限流,均流取样检测。产品采用军工技术,军工工艺制造。本公司拥有技术精湛的专业研制人员,恪守“质量保证、交货及时、价格合理”的企业宗旨.
FL型外附定值分流器是拱磁电系的直流电流表作扩大量程使用的仪表附件.
分流器主要由锰铜片和铜接头焊接构成,在分流器两端的接头上有两组接线端钮:外边一组为电位端钮,供与电源线连接,内边一组为电位端钮,供与测量仪表连接。与分流器同时供应一对定值导线。
适用标准:
* GB/T5729-94《电子设备用固定电阻器》
* GJB/T360A-96《电子及电子元件试验方法》
* GB2423《电工电子产品基环境试验规程>>
主要技术参数: 准确度等级: 1~4000A:0.5级; 5000~30000A:1级
环境条件: -40~+60 C,相对湿度95%(35 C)
耐机械力性能: 超载性能: 额定电流120%,2小时
电压降:50mV﹑75mV﹑100mV
负载下发热: 温升变化趋于稳定后,额定电流50A以下不超过80度; 额定电流50A以上不超过120度;
能承受加速度为70米/秒 及冲击频率每分钟80~120次6小时的运输颠震;

本公司固定式定值分流器和精密合金电阻器的电参数和尺寸,如有特殊要求可订制订货。
特殊规格:可以这客户量身定做各种规格参数的分流器,电压降可最大定做为1000mV,精度可定做0.1级,电流最大值可定做30000A, 竭诚欢迎各位新老客户光临,加强合作,以求共同发展!

联系人:徐凤海先生 电话:15921229321
阿里贸易通ID:jxxcy2008 jxxfh
QQ:107106056 MSN:gyh791017@hotmail.com http://www.shjiangbo.cn

网友I(2009-05-03):
我要测一个电解槽的工作电流,我用的直流电源是36V,开始我选用75MV/100A的分流器,表头是一块数显(0—200A),显示的结果是7.8—8.4A,后来我换成75MV/30A,结果开机时显示60A,可是随着时间长了(20分钟后,降到了26A),再后来降到十几安了,请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是不是我的选型不对?

网友J(2009-09-29):
要测量直流电流,是不能使用电流互感器,它只适应于交流。一定要使用分流器。按个东西好想也叫配电隔离转换器 具体的个哦忘了?以前见过有用的

网友K(2010-01-31):
首先你应该选用75MV/200A的分流器才能配0-200A的表;随着时间的增长测量值下漂原因可能是你的供电线径太细引起的!供参考!深圳市佳智电气专注工业数字仪表、工业设备控制板研发销售!若还有问题我公司可提供技术支持!13714107708肖工

网友L(2012-10-20):
如何分流啊不知道啊。谢谢指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