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直流调速器丢张

楼主(2005-11-06):
急啊!安萨饿多直流调速器,张力有时一下没有了,也没有任何故障信息

网友A:
张力其实就是速度差,然后通过卷径计算进行力矩限幅控制,你说的现象是在加速过程吧,那它的动补少了点.

网友B:
是否闭环张力控制的参数优化不好,在加减速时出现失张现象,建议调整参数。

网友C(2006-05-25):
什么意思?
开始还是过程中?

网友D:
速度给定是否存在不稳定?直接给恒速度,用可变电流限幅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