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地的关系

楼主(2005-11-06):
有几个地不是很清楚,望高人指点
数字地,模拟地,保护地,电源负,电源地,还有零线,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各个地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06-04-08):
真的,我也很想知道.希望有时间能深入地考虑一下.

网友B:
数字地,模拟地 我也不清楚,请高手解答。

网友C:
电工手册上基本上都有接地,接零,保护接地,保护接零这些基本的概念.

一般都使用接地,使用的电阻要小于四欧姆,这样如果出现相线碰到电机外壳,人摸上去,就会中电(因为人的电阻很大啊)

如果使用接零,那么电机如果出现碰壳,就会自己跳掉.也不会造成触电.

最重要的是,2者不可以一起用,否则很危险

网友D:
转载:“地”的分类

一、信号“地”—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也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段,图形符号“⊥”。
1) 直流地:直流电路“地”,零电位参考点。
2) 交流地:交流电的零线。应与地线区别开。
3) 功率地:大电流网络器件、功放器件的零电位参考点。
4) 模拟地:放大器、采样保持器、A/D转换器和比较器的零电位参考点。
5) 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数字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
6) “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既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图形符号为:“ ”。
7)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不带电。图形符号为“⊥”。
二、保护“地”—保护“地”是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接线方式。保护“地”线一端接用电器,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三、音响中的“地”。
1) 屏蔽线接地:音响系统为防止干扰,其金属机壳用导线与信号“地”相接,这叫屏蔽接地。2) 音频专用“地”:专业音响为了防止干扰,除了屏蔽“地”之外,还需与音频专用 “地”相连。此接地装置应专门埋设,并且应与隔离变压器、屏蔽式稳压电源的相应接地端相连后作为音控室中的专用音频接地点。
四、不同地线的处理方法。
1、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
在高要求电路中,数字地与模拟地必需分开。即使是对于A/D、D/A转换器同一芯片上两种“地”最好也要分开,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地”连接起来。
2.浮地与接地;
系统浮地,是将系统电路的各部分的地线浮置起来,不与大地相连。这种接法,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系统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一旦绝缘性能下降,就会带来干扰。通常采用系统浮地,机壳接地,可使抗干扰能力增强,安全可靠。
3.一点接地;
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1MHz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
4.多点接地。
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于10MHz的电路,采用多点接地.

网友E:
不管什么“地”,最终要等电位接地。

网友F:
楼上分解的很详细.个人认为.除了保护接地和屏蔽接地使用意义不同外.其它的都可以理解为电位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