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功率测量问题

楼主(2005-11-06):
本人在电功率测量时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测试系统为三相四线制,可美国来的测试系统为三线制, 结果技术员将中线空置,同样可以测试出功率,但与美国测试结果相比,偏小近10%。不知哪位仁兄在这方面比较熟悉,帮我解释一下测试误差的原因,有无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三线制只能用于没有单相设备的场合.说一下负载的情况.

楼主:
被测系统为一冷凝机组, 其压缩机为三线Y型连接, 其冷凝风扇为单相,但接在两火线上,因此在被测机组中无中线节点,所以我测试中,无法接中线。

网友A:
测试系统为三线制.一般是B相没有互感器.单相220设备避开这一相.
不过你这种情况应该没事.是不是美国来的测试系统的电源制式与我国不符.

楼主:
您说得对, 我只是不明白用四线制的测试系统测得数据偏少的原因,可能是电压采集用相电压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