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求一种可以旋转连接的接插件

楼主(2005-11-06):
求一种接插件:
使用 场所:电子琴总装配车间
应用的设备:电子琴缠膜机
元器件描述:一台设备上面有传感器、电机等(共12根线),设备整体需要连续旋转,每次旋转1分钟,须转12转。
问 题:有没有一种接插件,将地面的电源、信号等送到旋转设备上(不考虑滑触线)

网友A:
你可以借用一下针织圆机上的旋转联结器,它把控制柜里的信号线传送到旋转部分,有3个风扇和6个报警灯.回路数应该和你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