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如何对干式电力并联电容器放电

楼主(2005-11-06):
因我公司设备增加为提高功率因数,准备更换柜内所有电容器,但由于手边没有相应工具,没敢对电容器放电.诚请各位老师支招.为表示感谢本人将奉送一份根据负荷量和功率因数自动测算电缆截面积和型号的工具软件,免费的哦!

网友A:
柜内所有电容器耐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B:
电容器从电网切除时专用接触器上的放电器不是自动将电放掉了吗?

楼主:
0.4kv的,柜内没有配切换式电容交流接触器

网友C:
干式电容器内部自带放电装置.电容接触器在切除时也能自动放电.
最好人工对地放一下电.

网友A:
0.4KV 电压不算太高,电容器拆下后怕电未放光,可用万用表先量一下,如果有电压则;
1.找一个50W-100W的50-500欧的电阻充当放电电阻(甚至可用电烙铁,电炉或台灯等代用),将其接到电容器两端,便可令电容器放电;
2.用万用表监测电容器两端的电压,直到放电到0伏;
3.立刻在电容器两端连一根短路线,短路线0.5平方便够;
4.电容器在储运状态,短路线也要连着。

网友D:
亦云人云前辈说的很对.

网友E:
按规定来,停止工作拉掉电闸15分钟后,带好绝缘手套和防护眼镜,在妥善接好接地线对每个接头进行放电。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我现在心中已经有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