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逻辑怎么实现?
~夏雨~:

楼主(2005-11-06):
我有个逻辑问题,请各位为我解决,谢谢!
输入   A       B       输出  Q
       1       1             1
       0       1             1
       1       0             1
       0       0             0
       1       0             0
       0       1             0
       1       1             1
即:当Q=1,Q=A+B
    当Q=0,Q=A*B

网友A:
是这个表达式吗? Q=Q*(A+B)+Q[/u]*A*B    Q[/u] 表 非Q
请各位解决何逻辑问题?画线路图?设计PLD?

~夏雨~:

网友:
谢谢回复,我需要的是线路图

~夏雨~:

网友:
这个表态式好象不对:Q=Q*(A+B)+Q*A*B

~夏雨~:

网友:
谢谢亦云人云,您的回答是正确的,再次感谢!!!

网友A:
完整表达式有了,线路图也就自然可以得到了,不用画了吧!好像此题用PLD(GAL)设计较合理。

网友B:
1、此题目似乎与运动控制无关
2、逻辑表达式有了,至于电路实现,可以参考任何一个版本的《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