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双速电机,从低速到高速切换时烧保险?

楼主(2005-11-06):
今天又加班了,保险烧了十几个还是没有把问题解决.问题是这样的.
我门的大风机有40几千瓦,是双速电机,电极上有六个端子U1V1W1 U2V2W2
低速时U1V1W1加上380的电压,U2V2W2 不接,高速时U2V2W2接电压,U1V1W1短接
以前就发生高速上的熔断器烧毁,结果熔断器上的铜融化了,滴在接触器上把好多东西都烧毁了,换上熔断器后正常,可是过不几天就用爆了,备件都用光了,最后没有办法把风机直接换了,好了,今天用重复了,我们也没有测量什么直接换电机,可是老发生低速往高速转换时烧保险,有时直接爆,着火,低速时什么都很正常,把电机线拆掉后,控制的元件都正常,接线时按要求节线,保险用的什么GL100A,有时是其他的100A的
有谁遇到过,能想想原因吗?

网友A:
你把U2\V2\W2封起来试下,是不是你封的不对?不是随便封一组就可以的

网友B:
三相变极单绕组双速电机.常用的接线方式有两种.YY/Y和YY/三角.
前者是恒转矩.后者是恒功率.你的是哪一种?

网友C:
改变频调速

网友D:
低速往高速转换的间隔时间是多少?
你说的现象与星三角转换有点相似,星三角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时间过短,容易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E:
我过去遇到过与楼主相同的问题,一台17/9kw的双速电机。用RL-100A的熔断器作过载保护,在上一级配电柜用100A RTO熔断器。问题就是有一个接触器(CJ10-40A作高速时短接低速线圈)经常在低速转高速时触头粘连,且100A RTO和RL-100A熔体容易爆。考虑是因这个接触器质量问题,可换CJ20-63A还是偶然粘触头和爆熔体。用摇表测绝缘并打开电机均没用问题,怀疑是接线板偶然短路。打开电机接线盒时发现盒盖背面有一张接线图,清清楚楚标识高速时不用短接低速线圈。哦,原来是前任电工把电机换错了。我们纺织细纱电机有两种型号JFO2-61A-4/6和JFO2-61B-4/6,分别是在高速时短接和不短接低速线圈。接下来问题就不用说了,把那个接触器给拆掉不就完了,该电机又用了5年至今一直正常。
为什么该电机只是转换时出问题,正常时高速电流也基本正常?

网友F:
肯定是你把电机的接线搞错了,我用过110/75KW的10年多了,从来都没有这种事的。

网友B:
可能我没说明白.三相变极调速一般有2.3.4速.有单绕组和多绕组.一般是单绕组.风机分离心式和轴流式.选用的电机的接线方式不同.问一下.高速电流大还是都一样大?
我认为一般是线路故障.一个好的电路不是只能运行就可以.要经的起误操作和特殊外因考验.继电器控制是我的专业之一.我比较熟悉.有问题.请问.

网友B:
还有.接线图在电机的名牌上都有.相信你不会接错.处理的方法我在不很明白的情况下不好解释.

楼主:
电机是三个接触器控制的,高速时低速侧短路,低速是高速侧开路,好几组都是一样的,控制和程序以及转换的间隔时间,并且这个控制电路以前是用着很正常的,接线都检查几遍了,就是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把高速侧线头接的有问题,把高速和低速的方向搞反呢,那样会把保险弄爆吗,保险为什么能爆呢,有谁能说说保险的分类和特性吗,描述爆的场景,熔断器的铜水都飞溅的哪都是,电器归烧的很黑,难看的很

网友B:
风机有旋转方向.高底相序弄错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看一下风机旋转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太不应该.
控制电路好象设计有问题.转换是什么意思.不能直接开高速?
你这种烧保险方式叫拉弧.跟设计安装不合理有关.能量和破坏力很大.一般要顶上级开关.
问一下.:高速电流大还是都一样大?

楼主:
转换是切换的意思,高低速电流不一样,低速31A高速是85A,有时候为了省电就开低速,并且这样比较平稳些应该,采用的是Y/YY的双速电机,我们的保险合是进口的很贵的那种,好象还有灭弧的东西,应该是保险不好吧.

网友G:
是不是转换的时候,转向有问题

网友H:
如果高速和低速的方向接反了肯定会炸保险,切换时的电流大概会增加十几倍不止。建议楼主把风机叶片拆除了空载试车。

网友B:
恒转矩输出.问以下.是高低速反相的问题吗?如果不是.请把保险换成D系列100A的断路器.因为没法判断你盘面的布置.
还有这种双速电路有多种.我见过的电路很多有缺陷.但正常能用.
说一下你的操作流程.?

楼主:
操作顺序是,低速一个接触器吸合,当需要高速时,低速断开,延时半秒后,短接低速侧,然后高速的主接触器吸合.
有可能高速反转,由于接线没有问题.除非电机的端子标号错误,但是这是个从德国进口的电机,出厂应该实验过的吧,由于想测试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要影响生产,所以到现在一直低速运行.

网友B:
我到点了.晚上解释!!

网友E:
有的双速电机高低速在相序相同时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H:
如果高速低速反向要怎么判别?可不可以把负荷脱开,不经过低速直接启动高速?
等待楼主最后的检查结果

网友I:
有可能低速时正转,而高速时反转。我以前在调试22KW、37KW双速电机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仔细检查,不要随意相信别人,要相信自己的眼睛——权威和真理要分开。

网友B:
没见控制图.问一下.可以直接启动高速吗?因为电路很多.
如果是德国的控制电路.或国内的控制电路.高低速反相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德国的控制电路很成熟.很难找出缺陷.如果是国内的控制电路.还要考虑设计问题.
如果可以直接启动高速的话.你检查一下高低速的转向.
如果不能直接启动高速的话.你可以拆除低速电源.试一下高速.因为控制用的是一个电源.
先排除反相问题.在考虑别的.

楼主:
好过几天估计就要解决了,到时候是什么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F:
现在搞好了吗?

网友J:
相序问题和设计问题,外部接线,当然还要考虑保险的质量和容量

网友K:
我以前也修过这种电机不过是小电机,原理应该上一样的,低速正常,高速烧保险,不过我们的环境有问题潮湿,接触器经常的绝缘短路,上面的问题应该考虑高低速的相序问  线路  和电机的负载转相是不是负载太重.....期盼你的结果.

网友L:
三相短路,低速接触器在切换时有延时现象

网友M:
下面引用由大家是朋友在 2005-11-8 19:11:00 发表的内容:
  没见控制图.问一下.可以直接启动高速吗?因为电路很多.
如果是德国的控制电路.或国内的控制电路.高低速反…
--------------------------------------------------------------------------------------------

同意此观点,我单位也有好几台双速电机,比喻低速是1U,1V,1W,而高速接法不能是2U2V2W,这样方向就反了

网友N:
我也认为是高速跟低速的相序反了,检查一下

楼主(2005-12-18):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知道原因,修好一段时间了,昨天问了那个负责人,说的原因我感到有点不可信,不过根据他说的解释如下:
   风机是跟直流电机风机一样,电机和风机用皮带传动,低速时一切正常,高速时烧保险,经查发现皮带有些紧,调整合适后,启动正常,现在还没有经常切换高低速,不知道到底稳定性如何.
   皮带的松紧那么重要吗,会影响电机工作吗,想不通.请大家发表一下见解.

网友I:
哦,那是负载过重了,切换到高速时过流,是有可能的。但这种情况一般不多见。。。

网友B:
个人观点
皮带有些紧是他编造的理由.我也认为是高速跟低速的相序反了.他那么说是为了给自己开脱.因为错误太低级.因为低高转换时电流比直接启动高速时小很多.

网友L:
支持大家是朋友的观点

网友O:
支持!支持!大家是朋友的观点.

网友P:
干脆就是接错线了!

网友Q:
下面引用由fustehgm在 2005-12-1 9:24:00 发表的内容:
  三相短路,低速接触器在切换时有延时现象
--------------------------------------------------------------------------------------------
同意此观点,如果是高低速相序反了,不可能出现三相短路.根据故障现象应该是三相短路,否则不会出现“熔断器的铜水都飞溅的哪都是,电器归烧的很黑,难看的很”.可以调长转换延时的时间试一下.

网友R:
应该是短路造成的。检查电机是否有短路。如果没有,则检查接线是否错误。

网友S:
我也同意低速转高速切换时间短的看法,加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T:
TO : rittal
你所用的电机是△/YY电机,是靠改变电极对数来达到变速和增大功率的目的,这种电机高速转速是低速转速的两倍,而功率约是低速时的1.2倍多一点,不适合拖动风机类负载,一般应用在起重设备上较多,造成这种故障原因是在这种电机状态下风机驱动功率配套设计裕量太小,也就是说不匹配,试想一下风机转速突然提高一倍,需要驱动设备的功率是不是也近似于成倍提高呢?加上切换的瞬间,电流要比额定电流最起码要大上3--4倍[虽然电机已经具备了一定转速],调整皮带张紧只是为了缓和切换瞬间过渡阶段运行的负载+YY初启动电流突变,换句话说你的这台风机在没有故障运行的时候也是工作在临界状态的[对于切换运行过程来说]
  再是你的接触器选型一般不会有问题,低速与高速接触器电气连锁应该也不能出现低级错误,以上是我的想法.

网友U:
实际上是40千瓦用100安保险太小,我们电动机都不用保险了,用空气开关.该40千瓦用100安的.如风机可选大一点.

网友V:
保险太小换换试下,要是不行就是你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W:
保险太小,低速运行30秒左右后在运行高速,我从用过55KW双速电机也是用于风机,由于低速运行时间短,将800A空气开关都顶了下来。

网友X(2006-02-12):
我要用一个5.6KW和22KW双速电机控制一个升降机设备,请问各位使用了双速电机的朋友,能否直接启动22KW告诉,该电机的出线是9根,是否采用在高速启动时要采用星三角切换,如何接线?谢谢各位。

网友X:
我要用一个5.6KW和22KW(48A )双速电机控制一个升降机设备,请问各位使用了双速电机的朋友,能否直接启动22KW告诉,该电机的出线是9根,是否采用在高速启动时要采用星三角切换,如何接线?谢谢各位。

网友Y:
如果是皮带那么紧的话,那低速时的运行电流不是很高吗.

楼主:
说点经验的东西,进口的保险要比国产的保险好象难熔断一些,以前用的西门子的保险好象是50A的烧了,用在风机上,用国产的保险50A换上,一启动就烧了,好象是茗熔的牌子,换上新的还烧,最后有经验的说,国产的要放大一些,换上就是的,我还以为是风机有问题呢,还查了半天,现在我公司的风机都工作正常了,功率应该还可以吧,要不然电机应该发热的,我们厂的风机是不停的在运行,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停一回,德国制造的设备,只是有上海的一家公司安装。

网友Z:
我也觉得不会只单单是皮带太紧的原因,肯定还有线路上的永远。因为皮带太紧,虽然造成负载增大,但是你的风机是由低速向高速转换的,这个永远应该不是主要的,更不可能造成炸熔断器。

网友AA:
是不是接触器有问题。互锁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P:
你的高速引出端子线的标号错了!

网友AB:
从你所说的故障造成的后果现象,我觉得最大可能还是由于相间短路引起的.

网友AC:
同意红旗的观点

网友C:
是不是转向相反

网友AD:
同意楼上看法,高低速相序反了,我碰到过,星三角启动柜,相序弄反了,造成跳闸。

网友AE(2006-03-22):
你说的现象与星三角转换有点相似,星三角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时间过短,容易出现上述现象.还有你是否保证你的接线没有问题!你的设备是否有机械堵塞造成负载曾加

网友AF:
建议直接测试高速是否可以运行?

网友AF:
如果说皮带太紧的话,那就试试空转测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K:
半秒钟的切换时间太长了!!!!!!

网友K:
不爆你的保险,难道爆我的保险?

网友AG:
40千瓦用100安保险太小,放大一级试试看

网友AH(2006-05-18):
总结一下:
1.线圈短接是否正确?或高速时要不要短接线圈?
2.高速时相序反?
3.高低速切换时间短.
4.保险小.

网友AI:
40千瓦用100安保险太小,换150A,用空气开关.40千瓦用100--125安的

网友AJ:
    我这的企业也用这双速电机做风机。有大有小。。 本人也认为皮带是借口。用来演示错误的。借口。也许是高低速之间的反箱;  了也许是 再不就是接线段错了

网友AK(2007-01-31):
支持红旗的观点

网友AL(2007-06-19):
高速与低速的电气一次接线图怎么接呀?请朋友们指教!

网友AM:
很有可能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AN:
大家不要不相信皮带紧不会烧保险,我就见过的。一个多月烧了两台,都是离心机电机。和楼主说的一样的,17KW。工人换了皮带后开机低速跳高速就烧了,停在那里,过了不到一个月第二台工人又换皮带,一样又烧了,因那厂没有电工,叫我去看,他们说是换皮带后烧的,我一看皮带。呵呵!人站上去都没什么反应,不过据他们说低速的时候就转得很吃力的,

网友AO(2007-07-31):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5-12-18 17:07:00 发表的内容:
  哦,那是负载过重了,切换到高速时过流,是有可能的。但这种情况一般不多见。。。
--------------------------------------------------------------------------------------------
支持老菜鸟的观点.先完成变极,再通电

网友AP:
我说两句,如果是德国的电机,高,低速是分开的,不必短接。

网友AQ:
1.首先你必须确保低速切换到高速电机的转向是一样的.
2.40几千瓦的电机用100A的熔断器偏小,建议用150A,或者选用脱扣电流125A以上的空开.
3.双速电机从低速切换到高速并没有时间上的要求,可根据设备及负荷的实际情况而定,对于功率大的双速电机,从低速先运行,再切换到高速,有起到减小启动电流的作用.

网友AR:
双速电机分恒转矩和恒功率2种

网友AG:
国外100A的不能用国产的100A代换,

网友AS:
把延时的时间调长一点!

网友AT(2008-09-06):
我今天又爆了二个。。经发现是有根线反相了

网友AU:
是不是高速的接触器有问题了

网友AV:
我非常佩服毕庆民的专业知识,看了半天,最有知识含量的还是他

网友AW(2008-10-08):
主接触器经过长期使用导致触点烧坏,引起阻值增大.导致接触点粘住.在高速运行停止后其中主接触器主触点没分开.当再次启动时造成大电流........

网友AX:
有可能是切换的时候转速返转了

网友AY:
高速和低速的转向不相同 换下就OK

网友AZ:
如果接线正确的话,那就是接触器之间是否没有“互锁”!

网友BA:
肯定是你把电机的接线搞错了

网友BB(2010-08-28):
        问 问   大家双速电机如果相序(U1V1W1 U2V2W2)弄反了,高速时接成 U1 V1 W1 接380电源   U2 V2 W2 短接电机能正常工作吗?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BC:
机械方面,电机的轴承检查过吗?

网友BD(2019-07-05):
低速断开再转高速,或者低速转高速增加时间间隔。现在我也碰到了这问题,转换太快了直接跳闸,烧接触器(接触器主触点粘连)。我想应该是低速接触器断开拉弧,启动高速的时候短路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