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温度与WINCC显示的值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11-06):
我们厂里液压站里的液压箱上的ETS1700上显示的温度与WIN CC 画面上的温度不一致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2008-04-09):
可能是到可编程里的电流信号转换数字信号时出现偏置

网友B:
看看量程设的一致么?

网友B:
不行再看看程序里量程的转换

网友:
有的时候不仅仅是量程的问题。。。在屏里面变量的数据类型设定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有点的选择32进制或浮点这两个类型。数据显示就不一样。这个在PRoface里面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