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径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05-11-06):
那位大虾能告诉我:0.5mm,0.75mm,1mm,1.5mm,2.5mm,4mm,6mm,10mm单芯多股铜芯软线能承受的电流各是多少?

网友A:
0.5mm,0.75mm,1mm,1.5mm,2.5mm,4mm,6mm,10mm
   9.5   12.5   15   19   26    36  47   65
温升40

网友B:
实际中还是别用这么高的好,降低三分之一到一半吧。另外,还要考虑压降。

网友C:
任何导线的载流量都与敷设方式(是架空,还是地埋,如穿管是钢管还是塑料管.------),环境温度,并线根数等有关.要科学,规范地计测某一规格型号导线载流量,首先查对相应型号规格导体载流量表.找出对应敷设方式下并线根数的标准载流量值,再根据环境温度乘上校正系数.必要时再乘上发展裕度系数就得到你需要的结果了

网友D:
温度和环境因素比较重要。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正

网友A:
我给出的数据温升40度.
就是环境温度是20度的话.长期通过额定电流.线的温度小于或等于60度.

网友E:
有一句口诀,2下5,百上2,25,35,四三界,铜线涨一级。
对于铜线
0.5MM-0.75*5=3.75A
0.75mm_1*5=5A
以此类推。10-25MM的电流=线径×4
           35-100MM的电流=线径×3
           100MM以上的电流=线径×2

网友F(2007-12-07):
一般都采用安全性原则来选型(导线类型),通用电工手册可查

网友G:
记住口决,不过,通过口诀算出来的都比较偏大。

网友H(2009-06-29):
当然要偏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