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问高手,我们经常说的AB PLC与OPC方式连接,他具体是做什么呢,

楼主(2005-11-06):
请问高手,我们经常说的AB PLC与OPC方式连接,他具体是做什么呢,在工控中起什么作用啊!!我是个新手!!!

网友A:
建立一个ab plc和其他第3方软件之间交换数据的桥梁。

网友B:
由于AB的通信协议比较复杂并且不公开,所以第三方程序与它通信一般通过OPC,我们在济钢的一个项目,控制界面用VB开发,用OPC与Rslinx通信,效果还可以。

网友C:
http://www.opcfoundation.org/

网友D:
有没有中文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