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做机械检修的同行谈以下锈蚀的螺栓的拆卸方法

楼主(2005-11-06):
机械方面很难精通.因为他博大精深.这也是这个论坛很少人参与的原因.机械方面不同于其他专业.不可能在短时间达到很快提高.希望各位同行能谈一下.谢谢.大家可以取长补短.

楼主:
我说几种:
煤油.松动剂.加热.加热急速冷却.轴向敲击.

网友A:
用取丝器

网友B:
去买只WD40去锈油喷喷就搞定了。呵呵

网友C:
如果是外六角的话,用电转把螺栓的中间打个洞,然后在敲敲
其实内六角我也这样弄过
" 大家是朋友"说用加热和加热急冷,没试过,不知效果会不会很好啊

楼主:
加热急速冷却法对轴与套的抱死效果最佳!

网友D:
惹急了就干脆用乙炔割掉!呵呵

楼主:
气割是一种破坏性的解决方法.效率高.

网友E:
 先向拧紧的方向上拧,再拧松

网友F:
拿把对应的扳手.扳一下.用手可不行.哈哈,

网友G:
以上几种方法均可,先用松动液,再拧,再专用工具,再用气焊加热,最终割掉。

楼主(2005-12-21):
个人有个人的方法.好办法.大家一起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H:
焊一个螺帽上去

网友I:
钻孔+攻芽

网友J:
方法有很多,关建是锈蚀到什么程度,还要用经验和技术。

楼主:
煤油浸泡加高频震动效果不错.

网友K:
螺栓断掉并锈蚀,“超级避震器”+松动剂的方法。
也就是 好的工具+好的化学制剂
好的=贵的    人民币可以缩短锈蚀螺栓的拆卸速度。

网友L:
wd40效果是不错的!我们厂里小日本没它不拆锈螺杆,买来他再继续干!再拆不下来,外六角割掉!内六角就上面打孔,如果螺纹在壳体上的通孔,钻头拿稍小点,打正点,因为你还得攻丝,盲孔就用断头取出器,

网友M(2006-02-06):
如果螺丝不太大 螺栓头是外露的
用一把老虎钳横向钳住(要嵌紧啊)慢慢拧
一般十之八九能搞定
如果螺丝比较大 螺栓头是外露的
螺栓头上横向钻孔一般也能搞定

网友N:
 用氧气  加热  烧红 ! 效果很好!!!

网友O:
用螺丝返攻器

网友P:
用热处理的方法,把螺丝调质下,就可以了。

网友Q:
  能加热的地方就用热处理的方法,不能的先用螺栓头是外露的
用一把老虎钳横向钳住(要嵌紧啊)慢慢拧,如果没有外露螺栓上向钻孔再攻牙,

网友R(2006-03-23):
下面引用由谜雾在 2006-2-11 18:43:00 发表的内容:
  用热处理的方法,把螺丝调质下,就可以了。
--------------------------------------------------------------------------------------------
螺丝拧不下来好像不能调质的。
其它方法我们也用过,最常用的是煤油、加热、轴向敲击、反向拧松、打孔,用气割一般用于M12以上的螺纹,我们很少用,因为要求技术比较高。

网友S(2006-10-31):
先用煤油或松动剂渗透,然后轴向巧击震动就好拆多了。

网友P(2008-01-03):
用取丝器和放电解决问题.

网友T:
要根据你的设备选择以上方法,不可盲目行动!

楼主:
当然,防锈蚀是关键问题.

网友U:
要拆这玩意还真的是有点难度哦!!有时候内六角螺丝没松动扳手自己先转开了。找好的内六角扳手,结果是扳手多扳成45度角了螺丝还是纹丝不动,对付外六角也同样有这问题存在。但是结果一般还是松开螺丝,有时候就是代价大了点,把东西多搞报废了!!!晕!!!!

网友V:
 wd40是什么?

网友V:
用润滑油,用火烧一下然后快速冷却,并敲打几下.

网友V:
下面引用由忠哥在 2005-11-12 15:53:00 发表的内容:
   先向拧紧的方向上拧,再拧松
--------------------------------------------------------------------------------------------
顶一下,不过我过去只用在比较紧的地方,生锈的nut我没试过.

网友W:
不错,多了解了一些了。

网友X:
螺丝安装方法不同 锈蚀的时候拆卸方法也不同 如果是外六方螺丝 大于M6的话就加松动剂然后扳手拧 如果是内六角的话不是沉孔用管钳拧 是沉孔的话用底孔直径的钻头钻孔然后再攻丝

网友Y:
锈蚀的话一般都有办法可想~可有时却有螺帽都断了的情况,诸位怎么办?
我有一次碰到这个情况~是在上面钻小孔~后攻丝~可丝攻断在里面了~~又用氧割吹~~折腾到晚上一点多~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另外钻孔攻丝了~~三个人被这小螺丝折腾得不成人样~`气坏了!

网友Z(2008-02-12):
WD-40 一种去锈剂,非常好用,速度快。特别用在钻孔时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AA:
松动剂,用铜棒轻震。

网友AB:
常用松动剂和加润滑油

网友AB:
WD40,听说过,用的效果为见过

网友AC:
小问题,大学问啊!

网友AD:
WD40,断丝取出器,最后割掉.

网友AE(2017-09-18):
锈蚀的螺丝用镖准360松动剂可以,快速松动,只需3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