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交流一下液压传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5-11-06):
如柱塞泵,齿轮泵.压力上不去的原因.等

网友A:
压力上不去,多是泵体密封有问题,还有溢流阀方面的问题。

楼主:
请教叶片泵是不是用的很少.我一个也没有找到.一般用在什么地方.谢谢各位.

网友B:
叶片泵可能因制作成本高 用的较少 ,只要压力 流量达到既可 ,体积也比齿轮泵大。过去设备上用得较多,现在是少了。

网友C:
看用的是什么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密封、阀的问题等,我就遇到力士乐A4VSO。。。DF的泵因为动了流量调节阀导致压力上不去的

网友D(2006-02-07):
如果进油口没有堵住,你可以按以下思路查找原因;一,泵的内漏,如密封件.二,外漏,如进油管漏气,溢流阀问题.浅漏之言,见笑.

网友E:
如果是柱塞泵,着重检查溢流阀

网友F:
如果不是泵的问题的话,一般在液压系统中只有两种泄漏方式:内漏、外漏。液压系统的各种阀要减到最少,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网友G:
检查回油管道!

网友H(2006-03-23):
请看一下进油滤网是否堵塞。

网友I:
1、检查油箱中的油是否达到以前的水平。2、检查吸油管是否有破损。3、检查溢流阀,流量调节阀是否有问题。4、如果上述没有问题就考虑泵体的磨损,造成的内部泄露。

网友J:
压力上不去要看具体情况。
能不能讲得细一点?

网友K:
如果泵没有问题,旧是内部泄露的问题,重点查查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L:
如果压力上不去
原因是很多的可能是密封不良,也可能整个装置有问题

网友M:
有一柱塞泵空转时响声很大
但工作时响声不是很大
这是为什么啊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N:
有一柱塞泵空转时响声很大.没有润滑

网友J:
是哪一种柱塞泵?径向的?还是斜盘的?还是……
假设,你说的空转是直接回油的,不是有什么溢流阀或安全阀之类的,那可能是磨损了。

网友O:
压力上不去,先看看油,是不是少了和变质了,看看电机的转向是否正确,是否有漏油的地方?油管是否有气?都没问题就拆开,看缸体有没有问题,再就是拆缸体,检查密封,看看柱塞是否有坏的了.

网友P:
1.泵的旋向对不对;
2.有无回路勾通,是否用了中位泄荷阀;
3.压力表测的是否为泵出口压力;
一般就算元件损坏也不可能无压力;

网友Q(2006-05-21):
我有一台叶片根本就不上油 ,不知怎么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