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模拟量采集问题

楼主(2005-11-06):
我用的模拟量采集单元是CPMA1-ADO41采集的是模拟量4-20MA的电流,但是,现在我的四路第一路有输入,后面三路均没有,我用四个传感器输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看我的PLC编程有没有问题,我的CPM2AH 40点的PLC

网友A:
看看你的程序设置。

网友B:
当作为电流输入时将VIN1和I IN1, VIN2和 I IN2, VIN3和 I IN3 , VIN4和I IN4短,接线对了再看设置是否正确。方便的话把程序给我:wzhang@ap.omron.com

网友C:
如果接线都是参照第一个接的,那么您需要确认一下传感器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