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导轮在传感器上的安装位置

楼主(2005-11-07):
我们公司在用一个悬臂梁结构的张力传感器,以前一直没有注意,由于考虑购买备件,所以去看了一下,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传感器是用于测量电缆的张紧度,然后调整设备速度,电缆通过一个滑轮(滑轮宽度为3cm),滑轮的轴连接在传感器上,为了确定最大负荷(仪表输出信号为0-10v),我用细绳穿了1公斤砝码挂在滑轮离传感器最远的地方,输出为3v,我不经意把绳子移到离传感器最近的地方,但是发现输出还是3v.
我想最近和最远的地方对传感器产生的力矩应该差别相当大,应变片的变形肯定应该不一样,为什么测量值是一样的,不符合逻辑呀.
后来,在网上看到http://www.yongtongjx.com/s3.htm 中也写到测量导轮在传感器上的安装位置发生变化时,则不会影响测量数值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
谢谢先

网友A:
能不能画个受力图才好分析

楼主:
谢谢周公,但是我不是VIP 无法贴图

网友B(2009-01-05):
你的张力传感器不会是FMS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