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控制直线运动

楼主(2005-11-07):
各位前辈:
 在下是搞机械的,现在公司没有电气工程师,只有我滥竽充数。我现在手头有个项目,其中有一个运动机构是用步进电机带动丝杆滑台,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步进电机的最大转速能达到多少。我看了一些书一时也不明白。请大家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电机品牌,找它们代理商咨询!

楼主:
脉冲与电机转速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越多,转速越快。不过,转速有条件限制,具体如何我也不知道。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单位时间的脉冲数肯定和电机转速成正比。但是这个比例的系数是多少?它与步距角有什么关系?哪位高手告诉我,

网友C:
一般最通用的2/4相步进电机步距角为:
 半步 0.9度 即 400步/圈
 整步 1.8度 即 200步/圈
空载最大转速能达到大约 1000步/秒 左右(即 5圈/秒); 最大转速和驱动器,负载等都有关系。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每给一个脉冲,步进电机走一步?也就是如果我每秒给10000脉冲,电机的转速就是10000步/秒,10000×1.8/360=50转/秒

楼主:
各位我急着算参数选型啊,火烧眉毛了啊

网友C:
每给一个脉冲,步进电机是走一步;
但每秒给10000个脉冲,步进电机可能一步也不走,步进电机不能无限提高转速,脉冲太快步进电机可能堵转

网友D:
不刷屏就好。

网友E:
英雄,事急心不急!!!!!!!!!!!!!!
步进电机的一般额定转速是600--800转每分钟.先不看你选什么电机,电机的转速是靠上位机(轴控制器)发脉冲的频率来实现的,频率高那么电机的转速就快,脉冲频率抵那么就转的慢了!
但是脉冲频率不能太高到以至于电机转速超出额定转速太多,因为这样有丢步或扭距不够的危险.
那么你的这个平台的运动速度呢就要电机的转速结合你选用的丝杆的导程来看了(也就是传说中神奇的"电子齿轮比").
如果选用导程是1mm的丝杆,电机最大额定转速为600转/分(扭距足够)
,哪么这个平台的运动速度就为0----600mm/min
导程是20,那么速度就是0-----12000mm/min
至于你电机的扭距选择,那么同一种电机不同型号的扭距也不同,最终选择就要看你平台的载荷了!
(大体上应该是正确的,请来点掌声!谢谢大家!!)
PS:至于电机步数和相数希望能有高手深入浅出的详细讲一下,最好不要出现公式,呵呵......

网友F:
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有一种功能,叫做“细分”,对于N细分,其结果就是接收到一个脉冲,只转一步的N分之一。从效果上看,细分可以提升分辨率、提升加速性能、减轻低频振荡。

网友F:
苏州滴:
参考: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9184

网友A:
IAI的单轴步进或伺服系统买过去插上插头就可以用,电气和机构都做好了,根本需要你去考虑那么多参数。
小型轻负载的价格比自己做还便宜。

网友G: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每给一个脉冲,步进电机走一步?也就是如果我每秒给10000脉冲,电机的转速就是10000步/秒,10000×1.8/360=50转/秒
    如果你步进驱动器的解析度是10000脉冲/转(经过细分后的解析度),那你的电机转速就是1转/秒.所以你的计算是不对的。如还有疑问,请致电给我,13392714052。多交流。

网友E:
楼上的哥哥是说我吗!
"步进驱动器的解析度是10000脉冲/转"对于其中的几“解析度"我还不甚明白!

网友F:
“解析度"我还不甚明白!

如果说“分辨率”有助于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