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wincc6.0安装问题

楼主(2005-11-07):
我在WinXP SP1下安装WinCC6.0过程中提示CC_ConfigServerMemory.exe遇到问题,继续安装,待安装结束后,在新建项目时提示错误,建立不了新项目。求救!急呀!
油箱:lx@sy3e.com
QQ:25068862

网友A:
好象是要在WINDOS2000下才可以用,还要加补丁。具体不清楚。

网友B:
WinXP要SP2吧

网友C:
应该可以
你把你改一下区域语言

网友D(2006-01-16):
要打补丁的,还要安装消息队列组件,IE6.0

网友E:
2000sp4或xpsp2

网友F: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G:
在安装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才装,否则会出错,多装几次不行以后可能都不行了,因为注册表文件删除不干净。前面朋友谈到的:清息列对,语言,sql server 2000 for wincc。sp2/sp4等,在安装wincc前有一个wincc对话框,可以看到安装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H(2008-09-20):
我的问题是安装的WINCC6.0 SP3打不开原有应用程序,计算机名相同,激活后就是不能启动画面,清高手帮忙。

网友I:
楼上的情况是SQL版本不是SP3的吧!把SQL安装上SP3的就行了!

网友J(2009-01-16):
引用 网友G:
在安装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才装,否则会出错,多装几次不行以后可能都不行了,因为注册表文件删除不干净。前面朋友谈到的:清息列对,语言,sql server 2000 for wincc。sp2/sp4等,在安装wincc前有一个wincc对话框,可以看到安装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K:
明显不兼容啊!看下最新的兼容表格啊!

网友L:
西门子的软件就是乱啊

建议 重新安装XP PRO   SP3

安装完后安装消息队列

SQL 2000 SER

如果有可能尽量用英文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