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间继电器?有什么指标

楼主(2005-11-07):
(无正文)

网友A(2006-11-09):
中间继电器可以用来实现一些控制!
提供常开触点和常开触点!用在控制回路,用线圈得失电来控制触点开断!来实现控制!

网友B:
中间转换,低压控制高压,小电流控制大电流,一组开关量转换为两组以上

网友C:
过度作用

网友D:
常用的电磁式继电器有电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实际上也是一种电压继电器,只是它具有数量较多、容量较大的触点,起到中间放大(触点数量及容量)作用。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F:
中间继电器主要作用是增加触点数量

网友G:
过渡保护作用

网友H:
中间继电器除了有增加接点容量和接点数量功能外,还具有隔离故障功能.

网友I:
中间继电器一般起由弱电控制强电的作用.

网友J:
中间继电器就是相当于放大器
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K:
有什么指标呢??

网友L:
线圈电压和触点容量.

网友M:
有的须带续流管

网友M:
低压控制高压,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N:
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不能大于10A!

网友O:
中间控制及传递信号作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P:
  在中间起一个过度的作用 用一个较小的控制电流去控制一个较大的电流

网友Q:
中间继电器实质上等同于一个小型的交流接触器,它起增加辅助接点和增加触点容量的作用,也就是常说的中间放大嘛

网友R(2007-02-03):
常开常闭触点的数量

网友S(2007-07-04):
受教了,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