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教:热电阻的安装方法

楼主(2005-11-07):
在水平的蒸汽管道上,热电阻的安装方向如何?多谢

网友A:
你如果能开孔的话就很好安装了撒
不能开孔的话你就用那种贴片的温度传感器绑在管道上

网友B:
一般供热管道的温度测量,安装应从上方开孔,逆流动方向倾斜插入,插入深度一般易刚超过中心线为易.

网友C:
蒸汽温度很高的话也可以从管道的侧面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