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教:什么是中间继电器?用于什么场合?

楼主(2005-11-07):
(无正文)

网友A:
中间继电器是没有灭弧装置的一种继电器,一般是为了增加触点的数量或提高控制电路的负载容量而使用

楼主:
谢谢周公。有人为我提供一种中间继电器,上面有符号-
9.000Ω 20.000/4.00 没有其他符号,是说什么意思啊?

网友B:
线圈阻值 9欧姆
触点容量 20安培
4组触点

楼主:
谢谢,为什么要用3位小数点?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网友C:
型号没有看懂.不过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容量最大5A.

网友D:
‘周gong’不等于‘周公’。
不过他说的前半截是对的,虽然平常不这样说。
中间继电器在更多的场合是实现逻辑关系。

网友E:
中间继电器是一种电磁器件,起到触点数量或控制容量的中间放大作用,用于信号的反相、隔离、放大、传递、分配、组合(如楼上所说的“逻辑关系”),以及控制电磁线圈、带动小型负荷等场合,常见于控制线路和继电保护电路中。 但我不认为所有中间继电器、都没有“灭弧”装置或措施,象JZ7,常用来通断小容量负载,作为接触器使用。

网友F:
主要是增大容量,增加触点!!

网友G:
不可能有20A的,中间继电器一般触点只能承受5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