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好的DOVER压力传感器用的仪表

楼主(2005-11-07):
我用的是 DOVER压力传感器,输出250mV,现在用东崎的数字显示表,但经常不准需要重新校对,
请问有什么好的进口牌子的表吗?要求输入250mV或200mV,输出4-20mA或0-10V,显示要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一定要进口牌子吗?
可以用下我的产品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撒
我的wq99022320@126.com

网友B:
可以与我联系hcc-bj@163.com

网友C:
那不是牌子的问题,与仪表的精度及显示分辨率有直接关系,据我所知东琦的表精度是0.5级的,一般工控行业以0.5级的为主,也就够用;但特殊情况就要根据所允许的误差范围选0.2级0.1级的表,要求更高的还有0.05级等等。还有一点MV输入的表仪表配的外供电要选精密电源的。QQ:195495513   zhangbo000000@yahoo.com.cn

网友D:
用别牌子的吧,没必要一定要进口啊,支持国产
liufagui@126.com

网友E(2007-06-06):
请用美国CMC的压力传感器吧,表是输入250mV,输出4-20mA和0-10V。CMC是压力传感器的创始者,精度和显示一直全球领先。zndxlg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