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上的怪事

楼主(2005-11-07):
我公司有一条生产线,其原理跟印刷差不多。最近经常出现一个怪现象。生产线的控制结构是这样的,通过三菱的FX2N-32MR PLC 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和速度,信号源是通过控制柜上的按钮给定。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生产线上一共有五台电机分别由五个变频器控制转速,当按下启动控制之后其中的三台电机正常工作,其余的二台电机转速偏低,通过面板上的升速按钮也不能到达升速的目的。我检查过接线方面没有问题。如果改成是面板控制,这时候呢速度又可以上去。上次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搞了半天没有搞好。后来没有办法只有用面板控制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改为PLC控制,这个时候又恢复了。不知道有哪位有什么高见,望指教一二

网友:
变频器的速度是怎样子通过PLC给定的

网友A:
把plc程序重刷一下试试.

网友B:
对啊,先告知速度的控制方式,是模拟还是通讯

楼主:
控制柜上的面板按钮给PLC信号(上升或下降),PLC运算后再能过特殊功能模块给变频器达升速降速的目的。
现在还有一个怪现象,目前的速度只有到15。2HZ左右(原来设定为45~~~50HZ),再升也升不上去而且他还会慢慢的降下来。
PLC 程序重刷了也没有用还是问题

网友C:
测量一下变频器模拟端口的电压值,看和频率显示值是否对应。

网友D:
对比以下各变频器模拟端口的电压或电流值,或调换一下变频器试试

网友E:
你查一下PLC给变频器的模拟量信号是否正常!PLC的程序和变频器的参数是否改动过!

楼主:
感谢大家的宝贵见意
TO 山中雀、笑话
测得电压值为12。93V,这个是正常的,但出来的速度就是不正常
换过一个新的变频器,但问题依旧!

网友F: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可能是你现场控制电缆问题

网友G:
只启动二台转速偏低的电机,结果如何?

网友H:
测得电压值为12。93V
我认为驱动信号有问题.12。93V是什么信号?怎么测的.?

网友I:
模拟量的给定时,通讯电缆是否屏蔽???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一定要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J:
其实你那两台不动(转的慢)的电机是处于力矩控制方式,很可能机械堵转,或者负载大了,或者力矩给定小了.

网友K:
12.93v还说正常啊?模拟量输入标准电压一般是0-5V或0-10V!检查一下线路,必要时换个D/A试试

网友L:
看你的叙述一不是变频器的过了,不知你模拟信号给定是几个钮,是单个控制的吗?还是一个控制五个,如果在出现此情况。其实有个很好的方法,找根临时电缆试试

网友M:
我认为应该是模拟量给定出了问题,首先先检查一下不正常变频器参数是否与正常工作的变频器的参数一致或者你返回工厂设定后重新设定参数,然后你可以拿一个好的电位器通过短线直接接在变频器上,将变频器设定为端子控制方式,频率给定为0~10V,撇开原先长的控制电缆,就近做试验,如果还是不行,有可能是模拟量输入口坏了或变频器内部有了问题,如果就地可以正常运行,那说明变频器没问题,问题可能出现在信号给定上,要么是控制电缆有问题,要么是电位器有问题!要检测是不是电缆的问题也很简单,直接拉三芯的长一点的控制线,不与其它电缆混在一起接到操作台上的电位器,测试看一下可不可以;如果不行,在拿一个好的电位器在接到这个控制线上,问题就应改可以查出了,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要换变频器了!!

网友N: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PLC的信号给出有点问题,你看看PLC没有问题吗?

楼主:
多谢大家
问题已经找到了,其实很简单,从PLC出来到变频器上的线接错了,也就是到二台变频器的线被我上一个人接混了,害得我们搞了半天,哎,郁闷啊,不过发现这个错误之后,我们大家很开心哟,在这里再一次谢谢给予帮助过的全体志士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