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1-07):
   各位大虾,我想问一下,怎么让HNI和PLC保持时间同步,可以一段时间较一下时钟?
我用的HITECH1711和SAIA的PLC
由于一些时间长的PLC时钟老出现问题,所以想用HMI的时间来校对

网友A:
可以在上位机定时发送校准指令给plc,plc中判断是否应该校准,然后设置时钟,笔者曾做过电厂多系统时钟校准,如果您有问题我可以给您提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