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S3000的停车步骤

楼主(2005-11-07):
我这里CS3000要停车20多天,请教停车步骤及要注意那些问题?那么下次开车又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我用的也是这个系统,但还没有遇到这样长时间的停车.不过我想,一般也用不着做什么,最多把系统备分一下.系统就让它运行在那里,不必断电.如果非要省电,就等全停下,把电断了就行,到时再开就行了.

网友B:
没有改造项目系统可以不停啊..

楼主:
噢,我忘了,是有大的改造项目

网友C:
也就是拷贝工程项目吧?562269686或者发信到r_fg001@163.com联系.
在CS3000\ENG\BKPROJECT\下面,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运行时拷贝也没问题的

网友D:
如果需要断电,我记得控制器的电池只能支持三天, 也就是说,和重新开车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不需要下装就是了。如果不需要断电就没什么了。

网友E:
建议不要停电,控制器电池只能用三天,控制器停电后很多参数需要重新设置,最好在停车后备份内部参数.

网友F:
停电三天以上再次上电时需要做离线下装,所以需要在停车前保存调整参数,以备下次使用。

网友G(2006-05-24):
    一般每一段时间,我都会把参数下载到控制器里,有些参数是现场工艺人员好不容易调出来的参数,防止需要离线下载的时候把参数没了,但我想问的控制器停电后,里面的参数是否也会删除了(控制器电池也没了的时候)?

网友H:
谢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I:
将参数控制器中后,然后将整个项目备份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车后倒入可以吗?

网友I:
将参数下载到控制器后,然后将整个项目备份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车后倒入可以吗?

网友J:
停车前(最好是工艺控制稳定的时候,这时候的参数也是最佳的)分别将各个控制站的调整参数保存一下(save FCS tinning parametter)
,调整参数就保存下来,再开车各参数不会丢失。就算你把备份项目移植来移植去,参数也不回少一个。

网友K:
控制器电池只能用三天,控制器停电后很多参数需要重新设置,最好在停车后备份内部参数.

不过最好还是不停电的好!

网友L(2008-04-21):
备好份,随便停电,DCS不让停电不现实,不能停电,能叫好使的DC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