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英国CT一启动就显示ERR1故障,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了

楼主(2005-11-07):
如题,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故障,该如何解决吗?急盼回复..........

网友A:
CT 的什么产品?老兄!

网友B:
楼上的,CT是英国产的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B:
楼主:这应该是外部输入端有故障,请查找外部故障原因

网友C:
还说我用ct的变频器用的COMMAND SE系列的全部电源输入端频率都有50~70HZ的跳动.但COMMAND CD老系列电源输入端频率都正常50HZ很郁闷

网友D(2005-12-30):
你的是CT的哪个系列的?

网友E:
对啊,你使用的是那个系列的产品,好像所有的都没有这个故障代码。应该是EEF代码吧。
如果需要全面的技术支持,请将信息说的清楚一些。也可以联系我,QQ:35415560

网友F(2006-04-06):
检查复位和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