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流速10mL/分液体有和好方法测量

楼主(2005-11-07):
流速很低的液体,10mL/分,有和好方法测量,最好用体积较小的传感器而非流量计

网友A:
搜索一下“七星华创”就有了。

网友B:
齿轮流量计,对流量大小没什么要求.体积小,重量轻(可以是塑料或是铝制的)

网友C:
用超声波流量计,口径多大?

网友D:
拜托考虑 10ml /分 是什么概念?打吊针时一瓶 500ml 的液体 50 分钟输完。

楼主:
谢谢各位,这几天太忙。刚刚拜读各位意见。只是七星华创价格太高吧?我不需要反控功能啊。其他方法也有考虑过,也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