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到底有没有这种电压?

楼主(2005-11-07):
请问有经验的同行们,美国到底有没有三相、60HZ、110V的电压?如果有,哪种变频器可用(国内能购到的)西门子的行不行?

网友A:
一般美国、韩国、日本等有两种电压等级:三相400V级,单相220V级或者三相220V级、单相110V级,两种电压不会同时应用在一种场合!您说的应该是电机可能有这种终规格,用三相220输入变频就可以了,不过欧洲没有这种电压等级,可能变频器选择机会不多!仅供参考!

网友B:
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5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