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5-11-07):
有一台变频器专用电动机,120HZ的,能否直接接到工频上使用?

网友A:
电压需下降

楼主:
我接了,电机发热严重,无法使用。为什么?

网友B:
380V/50HZ 电压在158V左右.

网友C:
电压太高了吧?

楼主:
电压我没量。

网友D:
我没什么意见

网友E:
120HZ是不是指此马达的正常工作最高频率啊

网友F:
变频电机采用恒压频比控制,即电压/频率=定值,你查看一下数据,就可以算出电压、电流、频率的关系了,加到工频上,电压应是120HZ时的5/12,你降低电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