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不接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11-07):
30KW变频电机不接变频器直接启动,在满载时总是调闸,是什么问题?轻载时没问题,会不会是变频电机必须接变频器才能提高启动力矩,哪位知道的请告诉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启动,负载重,电流大(5-7倍),当然跳闸。
而变频启动,其启动电流要小的多,好象是额定电流的1.5倍,当然不跳闸。
其实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就是内部考虑到谐波的影响,考虑到低速时风冷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