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PLC高速计数器与增量型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5-11-07):
请问编码器在程序当中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工作,为什么他有A相,B相,我怎样才能通过程序实现位置控制???

网友A:
siemens配套的软件包中有高速计数模块的使用功能块,通过建立相应的数据块,就可以使用,A相和B相用于计数和判断方向,程序中还有软件门等,更详细的配置和使用可以参照配套手册,如果有问题,我们再交流。

网友B:
激情如火:
 我很想知道FM350-1是怎么工作的,若编程怎样弄?
我的邮箱:casebluefairy@yahoo.com.cn

网友C(2009-04-22):
若旋编接高速计数器后,若在一定角度内,不需要计数,有没什么方法控制什么时候需要计数,什么时候不需要计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