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5-11-07):
我们这里有两个小区,对这个小区要进行供电,总的负荷是1800KVA左右,选用两台变压器来供电(一台1000KVA和一台800KVA的),你们说这样合理吗??
在安装过程中,两台变压器放在一起还是分开来安装,请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其实一台1000KVA足够.建议放在一起来安装.看情况投入.

网友B:
要将两小区分开供电:
好处:1:一个变压器系统用问题可停一路,另一路继续供电。
2:便于线路维护
3:对强电考虑安全问题,分别安装

网友A:
对.两个变压器可分别和同时投入.如果安装自动投入方式的话.根据负载的大小自动投入和退出.很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