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TC是温度信号吗?比PT100精度高吗

楼主(2005-11-07):
(无正文)

网友A:
搜关于 热敏电阻 的讨论

网友B:
NTC是一种测温元件,自身阻值随温度变化而改变。如有NTC=5K对应温度为25度,NTC=10K对应温度为25度等等。NTC有很多种型号基本精度1或2度。
  PT100的精度可达0.1度,测温范围也比ntc宽-199~600度,RMB也比INC至少多出一个零

楼主:
多谢以上两位老师

网友C:
TO 技术顾问: 你文中"NTC是一种测温元件,自身阻值随温度变化而改变。如有NTC=5K对应温度为25度,NTC=10K对应温度为25度等等。“似乎有误,怎么都是对应温度2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