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级的传动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05-11-07):
本人是专业做机车电机试验台的,最近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提出来探讨:该系统配置为一台2100KW的直流电机(控制器为ABB的直流调速器)拖动一台2000KW的同步发电机发电,然后发电机拖动一台1240KW的电动机作负载试验,(负载试验的系统配置和前面相同).同步机的励磁可单独调节ABB(也可闭环恒压),问题提出:当同步机在60HZ运行时,交流电动机负载加到300安(大概600KW)时,同步电机电压马上从2000V降到300V,单独加励磁没反映,再加大励磁同步机电压升高超2000V,(若采用电压闭环时出现电压震荡,为什么?????)注:50HZ前同步机是通过调励磁来调电压的,并且是可以带满负载的.此现象表现为50HZ后频率越大,振荡点的电机电流越小.
电机参数:同步机:额定50HZ,0~170HZ可调,发电机功率2080KW,电动机时1600KW,电压10000V,4Y接法为线电压2500V,此时用4Y;交流电动机功率1240KW,线电压2000V,电流为400A;直流电机运行时没达到额定值.
此问题经过设计院的教授级高工,电动机的设计高工,同步机的设计高工.共同讨论也没能得出满意结果,有的说过载能力差,有的说同步机稳压系统不稳,振荡,网友你的观点呢?

网友A:
从表面上看是过载能力差,但是估计根本原因并不是这样,光从以上参数很难确诊是什么原因,建议可以对单个电机做一个测试,以免面对整个系统的判断没有有效的依据。

网友B:
    50HZ前同步机是通过调励磁来调电压的,并且是可以带满负载的,这是正常的。电机在小于50HZ时,要想满负载运行V/F保持恒值,也就是恒转矩调速。而在50HZ向60HZ调整时,应恒功率调速。这样在保持同步发电机发电电压2000V不变的情况下,而使频率上升为60HZ。也就是要注重过程的实现步骤。
    要想从50HZ向60HZ提高,首先通过ABB直流驱动器控制2100KW的直流电机的转速从120*50/P(rpm)向120*60/P(rpm)慢慢提高其转速,达到频率由50HZ向60HZ升高。与此同时,还要同步的调低同步发电机的励磁电压,目的是保持同步发电机电压2000V不变,以便实现恒功率调速。这个过渡过程是非常重要的,闹不好会使电动机过载,出现发电机电压由2000V下降现象。

楼主:
其实这是国内造第一家高压变频电机试验台,频率0--170HZ可调,功率为2000KW,电压等级690V--10000V,是给新开发的电机做负载,和空载/超速,试验用.二楼所说的思想是对的,不过我的被试电机加载时电流并没过载,只有300A,(额定400A),装在轴上的功率仪也只显示600KW,为什么同步发电机就垮掉呢.

网友B:
被试电机加载时电流并没过载,只有300A,(额定400A),装在轴上的功率仪也只显示600KW,为什么同步发电机就垮掉呢?
    根据上述情况首先考虑同步发电机的带负载能力。同步机:额定50HZ,0~170HZ可调,发电机功率2080KW,电动机时1600KW,电压10000V,4Y接法为线电压2500V,此时用4Y。那么该发电机的额定输出电流应是480A。建议楼主作同步发电机的开路短路试验,起步骤如下:
    将发电机和电动机线路断开,并将其三相输出通过电流表后三相短路。拖动发电机的2100KW的直流电机在发电机励磁电压不变情况下,转速从零速逐渐增加,观察电流表变化。测出电流280A,300A,320A,340A,360A,380A,400A,420A,460A和480A所对应的各个转速,并列表。
    接着作发电机的开路试验,即把短路线断开,保持发电机短路试验时发电机励磁电压不变,分别测出短路试验时各个电动机转速所对应的同步发电机的各个线电压。
    通过上述试验即可得出同步发电机的输出伏安特性曲线,对同步发电机带负载能力由一个确切的了解。以便对上述楼主所遇问题便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