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VBA编程实现从EXCEL表到AUTOCAD表转换

楼主(2005-11-07):
一、前言
---- Microsoft Excel 软件具有十分强大的制表、表格计算等功能,是普通人员常用的制表工具。可以通过其内嵌的VBA语言可以控制Microsoft Excel 的整个操作过程。
---- AutoCAD是由AutoDesk公司的工程绘图软件,是CAD市场的主流产品,功能十分强大,是工程制图人员常用的软件之一。AutoDesk公司从R14版以后,为其提供了VBA语言接口。
---- 在工程制图中,常常需要在图中插入绘制表格,一般有两种方法。

    其一,是利用剪贴板,将Microsoft Excel表格拷贝至剪贴板中,然后打开AutoCAD文件,再将剪贴板中的文件粘贴至所需位置。这种方法十分简单,但有其固有的缺点。①在保存文件必须将.xls和.dwg文件保存在一起,一旦缺少excel环境,则再对表格继续修改。②同时打开多个表格操作,需要占据较大的内存空间。③文件体积变得很大,表格有时在.dwg文件中以图标形式显示,不便于观察。

---- 第二种方法,即利用Microsoft Excel、AutoCAD都提供的VBA功能,编制程序进行转换,将Microsoft Excel表格按原来样子转换,即把Microsoft Excel表格中的文字和线条信息全部读取出来,在AutoCAD文件里按照一一对应的方式写出来,确保转换后的表格与原表格一致。这样彻底避免了前种方法的缺点,便于表格内容编辑。本文着重介绍此方法。

---- 二、表格转换工作机理分析及具体实现方法
---- 1.表格转换工作机理分析
---- 在制表过程中,经常遇到两个概念,表和方格。
---- 在Microsoft Excel中,与表对应的对象是工作表(Sheet或Worksheet),与每一个表格方格相对应的对象是单元格区域(range),它可以仅包括一个单元格(cell),也可以由多个单元格合并而成。
---- 在AutoCAD中,没有与表对应的对象,但表可以理解由若干条线和文字对象组合而成。
----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的转换方法:
---- 读取Microsoft Excel文件中的最小对象----单元格区域(range)的主要信息---线条和文字,然后在AutoCAD文件里在指定图层、位置画线条,书写文字。通过循环,遍历所有单元格区域(range),边读边写,最终完成表格的转换。转换过程中,保持线条、文字及其相关属性不发生改变。
---- 下面就转换工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表格线条和表格文字进行讨论。
---- 2、表格线条的转换
---- Microsoft Excel 中内嵌的VBA为我们获取Excel文件信息提供了极大便利。通常,通过访问range对象,可以获得许多信息。访问分析表格的属性应从分析range开始。每一个range包括许多对象和属性,例如,font对象可以返回range的字体信息。通过遍历,即可获得整个表格信息。获取表格信息的目的在于准确地按照位置画表格线,同时确定文字位置。
---- 在获取表格信息时,存在一个最佳算法问题。以下就画线问题为例,阐明问题和解决方法。
---- 假设表格由a(a>=1)行b(b>=1)列组成,x,y为循环变量, 表格完全由单元格组成,由于在每个单元格都有4条边,让x从1开始循环到a, 再y从1开始循环到b,读取每个单元格的4条边,会读取a*b*4次,重复读取a*b*2次。当x=1时,读取上边;当y=1时读取,左边,其余情况读取右边,下边。共读取a+b+ a*b*2次。以3行4列为例,共读取3+4+3*4*2=31次,与实际表格的边数相同,没有重复读取。
---- 对合并单元格信息的读取是个难点。因为如果按照单元格的位置依次读取,那么由a行b列个单元格(cell)合并而成的单元格区域(range)仅有4条边,采用上述计算方法,需要读取a+b+ a*b*2次,重复读取a+b+ a*b*2 - 4次。以以3行4列为例,共读取3+4+3*4*2=31次,重复读取31 - 4=27次。算法有重复。如果按照行号,列号读取,合并单元格的行号、列号只有一个,其值为最靠左、靠上的那个单元格的行号、列号。例如,将A2:E5的单元格合并后,其行号为2,列号为A。这样由多个合并单元格组合后的表格行号、列号有间断,不连续,无法进行循环读取信息。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函数address()和单元格的mergearea属性可以获得合并单元格的准确信息。具体方法为:读取cells(x,y)单元格时,用address()判断包含cells(x,y)单元格的合并单元格区域c.mergearea的绝对地址,如果前4个字符与cells(x,y) 单元格的地址相同,为cells(x,y)单元格为合并单元格区域最靠上、靠左的那个合并单元格,读取其4条边信息,否则不读取。这样,彻底避免了重复读取,同时提高了整个读取和画线速度。

---- 在AutoCAD中,线条有多种,考虑能够方便控制线条属性,选用了多义线。具体命令如下: RetVal = object.AddLightWeightPolyline(VerticesList)
---- 下面的程序演示表格线条读取和画表格线的具体过程。

Sub hxw()
Dim a as interger ‘表格的最大行数
Dim b as interger ‘表格的最大列数
Dim xinit as double ‘插入点x坐标
Dim yinit as double ‘插入点y坐标
Dim zinit as double ‘插入点z坐标
Dim xinsert as double ‘当前单元格的左上角点的x左标
Dim yinsert as double ’当前单元格的左上角点的y左标
Dim ptarray (0 to 2) as double
Dim x as integer
Dim y as integer
For x =1 to a
For y=1 to b
Set c = xlsheet.Range(zh(y) + Trim(Str(x)))
‘以行号、列号获得单元格地址
Set ma = c.MergeArea
‘求出单元格C的合并单元格地址
If Left(Trim(ma.Address), 4) = Trim(c.Address) Then
假如c.mergearea的绝对地址,如果前4个字符与c单元格的地址相同
xl = "A1:" + ma.Address
xh = xlsheet.Range(ma.Address).Width
yh = xlsheet.Range(ma.Address).Height
Set xlrange = xlsheet.Range(xl)
xinsert = xlrange.Width - xh
yinsert = xlrange.Height - yh
xpoint = xinit + xinsert
ypoint = yinit - yinsert
If x = 1 Then
If ma.Borders(xlEdgeTop).Line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