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路分配器

楼主(2005-11-07):
想找一多路分配器,一个输入通过控制可在两个输出间切换,类似于单刀双掷开关,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先谢了!

网友A:
是模拟量的还是数字量的?还有何具体要求?

网友B:
如果是数字量,我以前是用2-4编码器来做的。如果是模拟量,以前再《单片机外围器件手册》上见到过,不过,目前出差在外,手册不在身边。

楼主:
数字量,现在有八个输入在十六个输出间进行一对二转换,要是用编码器的话是否就得八个编码器?

网友B:
我以前是一个信号进行分配,8路就不如直接用两个8路驱动,分别控制使能信号算了,比如7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