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问蒸汽调解阀的悬着

楼主(2005-11-07):
一般在手动中。蒸汽阀门选择截至阀。在自控中,一般选用什么呢?请各位大人们指点。谢谢。用不锈钢v型球阀可以吗?

网友A:
自控中也可以用截止阀,另外球阀也可以呀

网友B:
看你需要和工况,要求严密关死,压力不高的,可以用球阀,高压高温的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