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P电源的问题求大家

楼主(2005-11-07):
    本人按TOP的资料设计了一个正负15V.20W,发现二极管P6KE200发热严重,是不是高频变压器参数错了,求那位高人告诉我.拜托了。 变压器的初级是67T,次级是5T,反馈是5T,铁芯是EE22。TOP223Y .

网友A:
当变压器参数不对时,产生磁饱和.使电流增大.

高频变压器的解决方法:
1:计算变压器峰值电流。
I=2P/V.最大占空比(P:功率,最小交流输入电压)
2:求最小占空比
K=整流后最大直流输入电压/整流后最小直流输入电压
最小占空比=最大占空比/(1-最大占空比)+最大占空比
3:计算变压器初级电感量
初级电感量=最小输入电压.最大占空比/变压器初级峰值电流.频率
4:选择磁芯及骨架.
5:计算空气隙长度.
6:计算变压器初级匝数

楼主:
    谢谢你了,我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是齐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