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转24V的求助

楼主(2005-11-07):
现有一个系统,由于需要断电保护
PLC工作电压为24V,但是提供的备用电源只有9V
所以请哪位达人给点建议。

网友A:
可以买到DC2DC的电源模块,

但是还是买个24V的电源较好,PLC也用不了多少电

网友B:
买个升压模块,拼

网友C:
24V电源不是老便宜的吗?

楼主:
我们是认为直接给24V
但是厂方的要求
我们是没有办法改的
嘿嘿
拜托
只要一个电路
或者什么芯片就可以拉

网友D:
自制一个升压开关电源好了。